[PCB] ALLEGRO 跟PADS 一样滚轮放大缩小快捷键修改成功

楼主(2012-10-04):
用PADS 再用ALLEGRO 的朋友有福了,ALLEGRO 跟PADS一样滚轮放大缩小 快捷键研究成功。

快捷键 设置跟PADS 快捷键一样了。
CTRL+滚轮键 放大和缩小
SHIFT+滚轮键 左右滚动。
单滚轮键 上下滚动。

已经设置跟PADS 快捷键完全一样了。

本人已经验证过 ALLEGRO 16.3 和16.5 可用。 其他版本的朋友自行验证。

ENV 快捷键文件来了。 要的赶紧下载

[local]1[/local]

楼主:
怎么附件发布失败呢

再来一次

楼主:
终于发上来了。

楼主:
要的赶紧下。

楼主:
已经把移动(CTRL+E)     反转元件(TAB)   元件正面和背面切换(CTRL+F)  和取消键(ESC) 等大部分PADS 上常用的快捷键。都已经在ALLEGRO 上激活了。

网友A:
自己修改安装目录下的ENV文件即可

网友B:
哈哈,在dianzi168上积分还不够,在这里收下了

另外,右键实现类似pdf的小手功能拖动,可以添加吗?

2# bbsdianzi168

网友C:
在allegro 16.2验证了,可以用。
如果能加上这两句
alias Pgup zoom in
alias Pgdown zoom out
就绝了。求楼主帮忙啊!!!

网友D:
:)好,我也在16.2上使用了,很好,多谢

网友C(2012-11-30):
跪求各位大侠指点,怎样能将allegro的env改成:
  按alias Pgup zoom in
     alias Pgdown zoom out
     这两个键进行缩放的时候,能自动以鼠标所在点为中心?
或者,用鼠标滚轮缩放的时候,能自动以鼠标所在点为中心?
:D

网友C:
还有cadence16.6的 ORCAD 在用I和O 两键进行缩放的时候,也不能自动以鼠标所在点为中心,求指点改善方法!:lol:lol:lol

网友E(2013-01-10):
能不能和。看一下。

网友F(2013-05-20):
16.6亲测可用,感谢楼主

网友G(2013-07-27):
16.6可用,非常感谢!

网友H(2013-10-20):
好东西也,到处找的,总算找到了,人才呀,谢谢大神呀!!!!!!!!!!!!!!!
问一下,这个是定义的用户,还是系统的env文件!!!!!!!!!!!!!!!!!!!!!!

网友I(2013-12-20):
为什么我的没用呀?

网友J(2014-02-11):
根本就是假的,用不了。现在我比比了下16.5里面系统自代的和他上传的就只有几个快捷键的差别。funckey r iangle 90
funckey tab iangle 90
funckey f mirror
funckey m move
funckey y unrats nets

就只增加了这几个,什么鼠标像PADS一样放大缩小跟班就不行,大家别上当了我刚刚试了下,把里面的内容都比了下,没有什么差别。
alias Del delete

网友K:
15.5的能不能用呢?

网友L(2014-05-18):
在allegro16.3中可以用,不过是Ctrl+鼠标滚轮up,放大,不过是Ctrl+鼠标滚轮down,缩小.默认是朝上和朝下,谢谢楼主.

网友L:
#--------------------------------------------------------------------
# MOUSE WHEEL SUPPORT
#   Environment Variables - Note quote variables so they are evaluated
#        at button time not when this file is read.
#   - _wheelcnt variable is set based upon number of detents wheel moved
#        range is -4 to 4 (no 0)
#   - sx1 and sy1 are cursor coordinates when wheel is moved
#
# Button values
#   wheel_up:   when wheel is moved up
#   wheel_down: when wheel is moved down
#   wheel:        up/down if either of above 2 buttons are not assigned
#
# Keyboard modifiers (note we are case insensitive)
#   S - shift key
#   C - control key
#   SC - shift and control
#     Example: SCwheel - for wheel button assignment with both shift & control keys
#

# Button factor may be factorion (e.g. 0.5)
set buttonfactor = 1

button wheel_up "roam y -$roamInc"
button wheel_down "roam y $roamInc"
button Cwheel_up "zoom in $buttonfactor"
button Cwheel_down "zoom out $buttonfactor"
#------------------------------------------------------------------------------------
这些语句是修改鼠标滚轮快捷键的功能的.

网友M(2014-07-21):
能否把快捷键对应什么功能说明一下

楼主(2014-10-15):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我的没用呀?

要关闭ALLEGRO重新启动

网友N(2015-04-14):
引用 楼主:
怎么附件发布失败呢

再来一次

谢谢了

网友O:
自定义快捷键 自定义菜单栏 都可以的

网友P(2015-05-16):
可不可以设置成 鼠标中键+拖动鼠标 放大缩小呢?和PADS一样

网友Q(2016-01-07):
太感谢了 终于能习惯用orcad 了

网友R:
不能按住鼠标滚轮中键 缩放

网友S(2016-06-06):
如何实现shift+滚轮左右移动

网友T(2016-10-31):
在15.5版本上不行啊

网友U(2017-09-13):
16.6可用 ,这个操作用的比较习惯。

网友V(2024-04-03):
感谢楼主分享  22.1依然可用

网友W(2025-05-23):
感谢楼主,17.4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