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MFC的界面里怎样用485通信。

楼主(2012-10-04):
怎样读出数据。
请指点。
谢谢。

网友:
232通信还可以,有串口控件,可以读出数据。

网友A:
什么意思   不明白   你是说硬件电路还是驱动编写    说详细点    呵呵

网友A:
如果是硬件电路   那使用485芯片  MAX3485   照着手册上的推荐电路来   很简单    如果是软件也很简单   先将流程图画出来    初始化端口   定义端口功能    ·设置波特率    选择分频时钟    选择分频系数     这是第一个模块   第二个模块设置标志位   设置中断  设置触发函数  然后主函数调用   基本OK了
   你自己在完善完善   很简单

网友A:
这是主要的流程   不难   希望能够帮到你   呵呵   自己多多努力

网友B:
将485接口转换成232接口,这样在MFC里会很好操作的。

楼主:
谢谢大家,学了两年MFC,没学好,现在用485转232,实现通信。
从网上搜了一部分资料,有问题再向大家请教。

网友C:
485还不是要转成232才能接到电脑?

网友D:
外面接一个485转232盒子就可以了!
  使用MSCOM控件!

楼主:
我现在已经做到这儿了。
程序一:
1.建立项目
   打开VC++6.0,建立一个基于对话框的MFC应用程序SCommTest
2.在项目中插入MSComm控件
   选择Project菜单下Add To Project子菜单中的 Components and Controls…选项,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双击Registered ActiveX Controls项(稍等一会,这个过程较慢),则所有注册过的ActiveX控件出现在列表框中。 选择Microsoft Communications Control, version 6.0,,单击Insert按钮将它插入到我们的Project中来,接受缺省的选项。(如果你在控件列表中看不到Microsoft Communications Control, version 6.0,那可能是你在安装VC6时没有把ActiveX一项选上,重新安装VC6,选上ActiveX就可以了),
  这时在ClassView视窗中就可以看到CMSComm类了,(注意:此类在ClassWizard中看不到,重构clw文件也一样),并且在控件工具栏Controls中出现了电话图标.现在要做的是用鼠标将此图标拖到对话框中,程序运行后,这个图标是看不到的。
3.利用ClassWizard定义CMSComm类控制对象
   打开ClassWizard->Member Viariables选项卡,选择CSCommTestDlg类,为IDC_MSCOMM1添加控制变量:m_ctrlComm,这时你可以看一看,在对话框头文件中自动加入了//{{AFX_INCLUDES() #i nclude "mscomm.h" //}}AFX_INCLUDES (这时运行程序,如果有错,那就再从头开始)。
4.在对话框中添加控件
   向主对话框中添加两个编辑框,一个用于接收显示数据ID为IDC_EDIT_RXDATA,另一个用于输入发送数据,ID为IDC_EDIT_TXDATA,再添加一个按钮,功能是按一次就把发送编辑框中的内容发送一次,将其ID设为IDC_BUTTON_MANUALSEND。别忘记了将接收编辑框的Properties->Styles中把Miltiline和Vertical Scroll属性选上,发送编辑框若你想输入多行文字,也可选上Miltiline。
  再打开ClassWizard->Member Viariables选项卡,选择CSCommTestDlg类, 为IDC_EDIT_RXDATA添加CString变量m_strRXData, 为IDC_EDIT_TXDATA添加CString变量m_strTXData。说明: m_strRXData和m_strTXData分别用来放入接收和发送的字符数据。
5.添加串口事件消息处理函数OnComm()
   打开ClassWizard->Message Maps,选择类CSCommTestDlg,选择IDC_MSCOMM1,双击消息OnComm,将弹出的对话框中将函数名改为OnComm,(好记而已)OK。
  这个函数是用来处理串口消息事件的,如每当串口接收到数据,就会产生一个串口接收数据缓冲区中有字符的消息事件,我们刚才添加的函数就会执行,我们在OnComm()函数加入相应的处理代码就能实现自已想要的功能了。请你在函数中加入如下代码:
void CSCommTestDlg::OnComm()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VARIANT variant_inp;
COleSafeArray safearray_inp;
LONG len,k;
BYTE rxdata[2048]; //设置BYTE数组 An 8-bit integerthat is not signed.
CString strtemp;
if(m_ctrlComm.GetCommEvent()==2) //事件值为2表示接收缓冲区内有字符
{ ////////以下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通信协议加入处理代码
variant_inp=m_ctrlComm.GetInput(); //读缓冲区
safearray_inp=variant_inp; //VARIANT型变量转换为ColeSafeArray型变量
len=safearray_inp.GetOneDimSize(); //得到有效数据长度
for(k=0;k<len;k++)
safearray_inp.GetElement(&k,rxdata+k);//转换为BYTE型数组
for(k=0;k<len;k++) //将数组转换为Cstring型变量
{
BYTE bt=*(char*)(rxdata+k); //字符型
strtemp.Format("%c",bt); //将字符送入临时变量strtemp存放
m_strRXData+=strtemp; //加入接收编辑框对应字符串
}
}
UpdateData(FALSE); //更新编辑框内容
}

  到目前为止还不能在接收编辑框中看到数据,因为我们还没有打开串口,但运行程序不应该有任何错误,不然,你肯定哪儿没看仔细,因为我是打开VC6对照着做一步写一行的,运行试试。没错吧?那么做下一步:
6.打开串口和设置串口参数
   你可以在你需要的时候打开串口,例如在程序中做一个开始按钮,在该按钮的处理函数中打开串口。现在我们在主对话框的CSCommTestDlg::OnInitDialog()打开串口,加入如下代码:
// TODO: Add extra initialization here
if(m_ctrlComm.GetPortOpen())
m_ctrlComm.SetPortOpen(FALSE);
m_ctrlComm.SetCommPort(1); //选择com1
if( !m_ctrlComm.GetPortOpen())
m_ctrlComm.SetPortOpen(TRUE);//打开串口
AfxMessageBox("cannot open serial port");
m_ctrlComm.SetSettings("9600,n,8,1"); //波特率9600,无校验,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
m_ctrlComm.SetInputModel(1); //1:表示以二进制方式检取数据
m_ctrlComm.SetRThreshold(1);
//参数1表示每当串口接收缓冲区中有多于或等于1个字符时将引发一个接收数据的OnComm事件
m_ctrlComm.SetInputLen(0); //设置当前接收区数据长度为0
m_ctrlComm.GetInput();//先预读缓冲区以清除残留数据

现在你可以试试程序了,将串口线接好后,打开串口调试助手 ,并将串口设在com2,选上自动发送,也可以等会手动发送。再执行你编写的程序,接收框里应该有数据显示了。
7.发送数据
   先为发送按钮添加一个单击消息即BN_CLICKED处理函数,打开ClassWizard->Message Maps,选择类CSCommTestDlg,选择IDC_BUTTON_MANUALSEND,双击BN_CLICKED添加OnButtonManualsend()函数,并在函数中添加如下代码:
void CSCommTestDlg::OnButtonManualsend()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UpdateData(TRUE); //读取编辑框内容
m_ctrlComm.SetOutput(COleVariant(m_strTXData));//发送数据
}
  运行程序,在发送编辑框中随意输入点什么,单击发送按钮,啊!看看,在另一端的 串口调试助手 (或别的调试工具)接收框里出现了什么。
  最后说明一下,由于用到VC控件,在没有安装VC的计算机上运行时要从VC中把mscomm32.ocx、msvcrt.dll、mfc42.dll拷到Windows目录下的System子目录中(win2000为System32)并再进行注册设置.

楼主:
现在程序运行正常。
最后说明一下,由于用到VC控件,在没有安装VC的计算机上运行时要从VC中把mscomm32.ocx、msvcrt.dll、mfc42.dll拷到Windows目录下的System子目录中(win2000为System32)并再进行注册设置.
这些从哪里找到,应该怎样做。
串口调试工具。
请指点。
谢谢。

网友E:
搜“龚建伟 串口调试助手”

网友F:
MSCOMM可用,但它的用法比较低级,写代码很麻烦,象个玩具。建议使用更成熟一些的控件。

网友G:
个人觉得还是龚建伟书中提到的那个MFC的串口类好用吧。其实是简单地封装了一下Windos的API,便于在MFC下快速生成应用程序。

网友H:
使用SerialPort这个类,比较灵活,具体用法网上可以找到,485通讯只要用一片232转485就可以搞定了,只是485读写需要对脚位控制,选那种硬件实现读写选择的模块就可以直接用了,没有那么复杂

楼主:
谢谢大家,望多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