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过压,过流,反向保护如何实现?

楼主(2012-10-04):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采用取样电阻

网友A:
你问的太笼统了 我回答的更笼统

楼主:
比如一块板子的供电电压是10V~30V DC, 最大输入电流是10mA, 如何实现
(1)电源电压正负极反接保护
(2)当电源电压超过30V时的保护
(3)供电电流超过10mA时的过流保护?
(4) 要求隔离耐压为2500 Vdc,又是如何做到的

网友B:
1.串接二极管
2.压敏电阻
3.这么小电流,保护意义不大,也挺难
4.隔离变压器

楼主:
谢谢!
关于4, 有点疑惑, 我的供电电源是直流,如何使用隔离变压器, 变压器应该都是交流的才通知使用吧

网友B:
你不是DC—AC—DC么?

网友C:
(1)电源电压正负极反接保护

输入加全桥或者二极管。

(2)当电源电压超过30V时的保护

MOV或者齐纳,但是要与过流保护元件配合才有用。

(3)供电电流超过10mA时的过流保护?

电流很小,自恢复保险都不会动作,实在要保护的,考虑带保护的高端MOS电源开关芯片(TI和On找),或者自己用MOS之类做。

(4) 要求隔离耐压为2500 Vdc,又是如何做到的

必须用DC-DC架构,变压器型来隔离。

网友D:
NE5532,方案差不多如此,不过实现起来难

网友C:
呵呵,都难,都要经验,只能给楼主指个路罢了。

楼主:
“DC-DC架构,变压器型来隔离”是不是DC-DC隔离电源模块? 有什么推荐的型号吗

网友C:
可以用模块,也可以自己做,看武汉力源的网站上找,也可以自己Google电源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