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活动]
LED驱动芯片 XLT604芯片的结构及其应用

楼主(2012-10-04):
LED驱动芯片 XLT604芯片的结构及其应用
  LEDPA其寿命长且耗电小等特点而广泛应用于指示灯、大型看板、扫描仪、传真机,手机、汽车用灯、交通信号灯等方面。但在照明光源方面,目前的LED因亮度及价格尚未具备取代其它光源的条件。然而,随着亮度持续提升,LED将在不久的将来取代白热灯与日光灯.且价格也会因量产技术进步而下降,应用需求将大幅增加。
  1 XLT604芯片的结构功能
  XLT604是采用BICMOS工艺设计的PWM高效LED驱动控制芯片。它在输入电压从8V(DC)到450V(DC)范围内均能有效驱动高亮度LED。该芯片能以高达300 kHz的固定频率驱动外部MOS-FET,且其频率可由外部电阻编程决定。外部高亮LED串可采用恒流方式控制,以保持恒定亮度并增强LED的可靠性,其恒流值可由外部取样电阻值决定,其变化范围从几毫安到l安培。
  XLT604驱动的LED可以通过外部控制电压来线性调节其亮度,安徽政法干警面试亦可通过外部低频PWM方式调节LED串的亮度。
  XLT604的内部结构如图l所示。各引脚的主要功能如表1所列。
  2 XLT604的应用电路
  XLT604是可降压、升压、升降压驱动大功率LED串的控制芯片。该芯片既适用于AC输入,也适用于8-450 V的直流输入。交流输入时,为提高功率因素,可在线路中加入无源功率因素校正电路。XLT604可驱动上百个LED的串联或数串并联,并可通过调节恒流值来确保LED的亮度并延长寿命。PWM_D端可采用低频脉宽调制的方法调节LED亮度。同时兼作使能端,该端悬空时,芯片无输出控制。实际上,该芯片也可以通过LD端的线性调压方式调节LED的亮度。图2所示是XLT604在交直流输入中的典型应用电路。
  3 电路元器件的参数设计
  3.1电路开关频率的计算
  开关频率决定了电路中电感的大小,大的频率可以使用较小的电感、但这会增加电路的损耗。典型的频率应在20~150 kHz左右,欧洲的电压是230V,可以用较小的频率;北美的电压是120V,因此选择100 kHz是一种好的折中方案。电路中的振荡电阻可以通过下式计算:
  fosc=22000/(Rosc+22)
  式中,Rosc的单位为KΩ
  3.2交流输入电感的设计
  设输入有效值为120 V,Iled为350 mA,fosc为50kHz,10个LED的正向压降Vleds为
  30 V;则:
  Vin=l20×1.41=169 V
  那么,开关占空比:
  D=Vleds/Vin=30/169=0.177
  Ton=D/fosc=3.5 ms
  L=(Vin-Vleds)Ton/(0.3Iled)=4.6 mH
  3.3输入滤波大电容的设计
  输入滤波电容应确保整流电压值始终大于两倍的LED串电压,假设电容两端有15%的纹波电压,那么.其电容的简单计算方法如下:
  Cmin=0.06IledVledsVin2=22μF
  因此,选择值为22μF/250 V的电容作为输入滤波电容。
  4 应用控制
  4.1 LED驱动控制
  XLT604可用来控制包括隔离/非隔离、连续/非连续等多种类型的转换器。当GATE端输出高电平时,电感或变压器原边电感的储能将直接传给LED串,而当功率MOSFET关断时安徽农村信用社招聘,储存在电感上的能量将会转换为LED的驱动电流。
  当VDD电压大于UVLO时,GATE端可以输出高电平,此时电路将通过限制功率管电流峰值的方式工作。将外部电流采样电阻与功率管的源极串联,可在外部采样电阻的电压值超过设定值(内部设定值250 mV,亦可通过LD外部设定)时,功率管关断。如果希望系统软启动,则可在LD端对地并接一个电容,以使LD端电压按期望的速率上升,进而控制LED的电流缓慢上升。
  4.2调光
  本电路的调光有线性调节和PWM调节两种方式,两种方式可单独调节,也可组合调节。
  线性调光可通过调节LD端口的电压(从0~250 mV)来实现,该电压优先于内部设定值
  250mV。通过调节连接在电源地上的变阻器可改变CS端的电压.当LD端的电压高于250 mV时其电压变化将不影响输出电流。而如果希望更大的输出电流,可以选择一个更小的采样电阻。
  PWM调光则通过一个几百赫芝的PWM信号加在PWM_D端来实现。PWM信号的高电平时间长度正比于LED灯亮度,在该模式下,LED电流可以为0或设定值之一。通过PWM调节方式可以在0~100%范围内进行调光,但不能调出高于设定值的电流。PWM调光的精度仅受限于GATE端输出的最窄脉宽。
  4.3功率因素校正
  当电源输人功率不超过25 W时,可采用一个简单的无源功率因素校正电路来进行功率校正,该电路含有三个二极管和两个电容,可将电路功率因素提高至0.85。该PFC电路如图3中的虚线框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