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充电电路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2-10-04):
我在网上找了一个充电电路,做实验。电路图见附件。
我在C点输入15V。可是绿灯闪,查了一下,短路了。15V只有2点几V。
为什么会这样呢?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1.为么要在C点加15V?
2.9013管子太小
3.注意调节RP

楼主:
谢谢!
1.有歧义。我不用交流,用直流电。加15V,是因为有15V稳压电源。

网友A:
弃交流,就失去了该电路的最大亮点

楼主:
用交流的话,还会不会短路呢?

网友A:
哪儿短路?

楼主:
我用直流15V,接到C点,似乎C点和地短路了,只有2.几V。
如果用交流,整流之后,C点和地会不会短路。感觉应该一样的吧。

网友A:
呵呵,用交流就不担心什么了
看2.3.条啊

网友B:
你在网上找了一个充电电路,怎么不看图下面的说明文字呢?
工作原理应该就在文字里。

9013的作用是在电池充满时点亮红灯。

网友C:
不明白红灯为什么会亮,充电时绿灯亮,B点电压不断上升,经过三极管反向,造成A点电压不断下降,因为B点电压继续上升的前提是B点电压小于A点,所以B点电压永远不会大于A点,所以再怎么充红灯都不可能亮。

网友D:
前面电源撤去,红LED就亮了。
VT是并联稳压,你15V接入没烧就烧高香了。

网友E:
这种电路可靠吗?我不敢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电池到达一定电压时,9013导通,红灯就亮了

网友F:
這些小電路省成本,但充飽電後還耗電'非隔離不安全

网友G:
你那是短路还是三极管饱和了?????调RP试试

网友H:
这种电路不可靠吧,而且危险

网友C:
回复 网友C:

电池到达一定电压时,9013导通,红灯就亮了
引用 网友B:

我犯了个低级错误,前端整流出来的是脉动直流电,有过零点的,并非我设想的稳定电压,分析的前提条件错误导致错误结论。红灯在过零点附近肯定会亮的,充电的时候红绿灯交替亮,绿灯占空比远大于红灯,看起来是绿灯亮,随着电池电压不断上升,红灯的占空比逐渐大于绿灯,看起来是红灯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