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PADS和Altium Designer 哪个好……

楼主(2012-10-04):
以前用的是AD,现在想学PADS了,大家有啥建议?主要是应用范围啥的,工具软件需要学很多么?

网友A:
布线软件都只是手里的工具,主要还是体现设计人的对理论的理解和实际设计能力的体现。
每种软件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有长处也有短处,所以无所谓哪个更好!

网友B:
PADS更专业与layout
AD更适合做硬件

网友B:
如果要下载PADS可以看我签名

网友C:
个人感觉做PCB设计来说,PADS 应该舒服一些。  如果做高端产品 元件比较多的。还是用 阿里狗 比较强一些。

网友D:
ad库丰富,pads更专业.
通用性都不错,
简单来说ad是学院派,pads是实力派.

网友E:
AD用得不多,PADS感觉要容易上手些,个人意见。

网友F:
看你哪个习惯了哦,我之前用AD的,现在公司要用pads2007的,感觉特别扭,一点也不好用,特别是这个软件不带网络,画图的时候难受的要死。

我也是,网络是可以显示的,我最烦的是太难看了,走线都走不直

网友G:
同意2楼观点,都是很牛的软件,大多数人只能用到其中少部分功能

网友H:
用顺手了都好用,用习惯了PADS感觉顺手。

网友I:
PADS挺好用的,方便

网友J(2015-02-10):
用pads 感觉pads的查错功能没有ad强.一查错出来很多,好多明知不是错的东西,也不能屏蔽.

网友K:
直接用快捷数字2就可以了

网友L:
现在一般说法是CADENCE是用于高端产品,PADS是用于中端产品。AD是用于低端产品。网上说法,不代表个人意见。

网友M(2018-11-15):
PADS没用过,最近在用AD09和AD17,虽然是正版的,但是感觉AD17BUG好多,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