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线电路板

楼主(2012-10-04):
像这种板子那种软件能画做出来,还是只能手工画?没棱角的线路是不是比有棱角的电气性能要好一点?

网友A:
哈哈流线很有型。

网友B:
还挺酷的。 只能手动设计。 而且还要挺有耐心 和艺术感的人

网友B:
线画好线,再拉弧形。或者直接铺铜形式做。这个小板。不需要太多的时间。

网友A:
线画好线,再拉弧形。或者直接铺铜形式做。这个小板。不需要太多的时间。
引用 网友B:

怎么拉弧形?可以做弧线的铺铜?怎么做啊?

网友C:
这是人手画的。

网友D:
直接手画的,早期的收录机(如80年代的机器),就有这类PCB出现

网友E:
手绘作品,不多见。

网友F:
AD完全可以仿这种手绘风格。
完全不想出现棱角就用45度圆弧走线。

网友G(2012-12-29):
这样的板子就是需要时间

网友G:
不应该就曲线板,是常见的弧线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