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支招

楼主(2012-10-05):
我在做一个国旗自动升降系统,即:升国旗的同时播放国歌,我是用蜂鸣器奏乐的方式实现国歌的演奏的,但问题就出来了,在同一片单片机的情况下似乎就很难实现边播放音乐边让步进电机转动!!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怎样解决这个瓶颈 啊?

网友A:
能问出这样的问题,说明你跟本不懂单片机

网友B:
第一个,步进电机和奏国歌可以同步,单片机够快,连中断都不用,不够快就用中断,再者,升个国旗,犯不着步进电机吧,普通的交流电机就拉了。倒是你的蜂鸣器放国歌,恐怕只有台上领导能听见吧……

网友C:
估计要做个迷你玩具。

网友D:
中断和速度。步进电机延时用中断。貌似速度相当不好调整。
大部分时间放歌。一点时间处理步进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