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移植问题

楼主(2012-10-05):
嵌入式系统uc/os-II移植中OS_TASK_SW()函数做任务切换时候用中断调用OSCtrxSw()时,为什么要用中断调用OSCtrxSw()呢?直接调用可以么?

网友A:
其实就是早期的汇编OS_TASK_SW,完成中断级任务切换,是软件中断。
为什么要设置软件中断调用,而不直接调用,是因为任务切换需要自动靠中断完成呀。而不是在哪个地方人为的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