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linux的疑问

楼主(2012-10-05):
我知道单片机就是在MCU,我们可以在windows系统上,使用编译器,比如keil ,iar 等等编译器进行代码的书写编译,然后下载到MCU里面,这便完成了一个项目的开发。这个项目可能是一个移动电源的控制板,也可能是一个门禁系统,也可能是温度采集系统,等等。里面可能用到一些操作系统ucos等等。如果用arm核的单片机比如stm32的话,可以做以太网功能的应用等等。

那么现在我的疑问出来了,linux的话主要玩的是什么呢。以前玩过ubuntu,CentOS,敲过简单的命令行代码,在我的印象当中这些系统都是用来作为服务器系统是比较适合的。比如搭个web服务器了,或者FTP服务器了等等。感觉和搞互联网的关系比较密切。我不清楚搞嵌入式的为什么要玩linux啊。是不是因为很多嵌入式系统是linux的,而配套的开发工具不得不在linux环境下开发吗。还是怎么的。虚拟机vmware什么的自己也玩过,在windows里面装个vmware,然后就可以在vmware里面玩其他类型的系统了。等等。

现在我搞的还是单片机开发,不知道linux和单片机的区别。懂得的朋友介绍下吧。谢谢。

网友A:
Linux不能和单片同相比,一个是OS,一个是处理器。单片机可以和ARM等相比,后者比前者功能更强。
嵌入式的Linux可以和单片机的ucOS等相比。
在嵌入式中现在常用的是Android,它是Linux内核。
Linux的开发最好在PC机的Linux 系统下,用虚拟机不是很好用,运行速度为很慢。
嵌入式也可以不玩Linux,还有WinCE等其它OS,单片机以及小型的OS也可以称嵌入式。

网友B:
LZ先弄清楚OS的概念,看看OS能提供什么东西

网友C:
看了2楼的回复真是深有感慨啊,公司的同事总是把linux与嵌入式linux混为一谈。
动不动就说我的程序在ubuntu上能跑啊,为什么在你的板子上不能跑呢,是你的板子有问题,你自己解决。

网友D:
回复 网友A:
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