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安防监控的朋友可以谈谈以下监控摄像机的区别?

楼主(2012-10-05):
哪些安防监控的朋友可以谈谈以下监控摄像机的区别?

智能高速球摄像机
红外热成像摄像机
红外匀速球摄像机
红外激光高速球

网友A:
楼主不是做过球机,你给大伙说说呗:lol

网友B:
板凳,坐等高手

楼主:
:$ 偶只调试过红外匀速球摄像机产品,看到安防展和市面上智能高速球摄像机,红外热成像摄像机还有红外激光高速球产品,还真不清楚这四种产品内部结构和应用的区别
特别是智能高速球摄像机到底智能在哪里?
红外热成像摄像机和红外热成像仪的区别?
还有红外激光高速球和红外高速球产品有什么区别?
还是请二姨家的安防监控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A:
我目前也从事球机开发,曾经见到一款球机,有视频分析功能,能实现检测入侵并跟踪移动目标,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智能高速球;关于红外激光高速球听同事说起过,好像是球机搭载了激光源,人眼不可见,但CCD可见,比红外灯的可视距离更远;我刚刚毕业不久,很多东西没理解,红外热成像摄像机听都没听过:$大家见笑了

楼主:
:)去年偶参加北京安防展,看到广州有一家安防监控公司推出红外热成像摄像机产品!

网友A:
红外热成像摄像机是不是不需要额外的红外灯呢?成像效果如何,会不会存在颜色、轮廓上的奇异现象?;P要是能亲身使用一下就好

网友C:
红外热成像摄像机应该和红外热成像仪差不多吧,显示的是黑白色的?

网友D:
红外热成像摄像机应该就是使用普通的黑白低照度摄像机,可能还要去掉前面的滤光片(如果有的话)。黑白CCD摄像机对红外信号敏感。比如烟头看上去暗淡,实际上在黑白摄像机那里出来的图像是一片极其高亮的白光。
摄像机本身应该是不带红外光源的;除非特别加上去。
至于红外热成像仪,应该是黑白摄像机(低照度)输出的黑白图像,输出到计算机图像卡,图像卡输出做了伪彩色处理。并带了红外辅助光源。成为一个独立的一体化的仪器。
最早的计算机体积大,现在应该是可以使用嵌入式设备加图像处理芯片,直接处理就好了。现在的嵌入式设备应该能做到实时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