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直流放大电路,用OP07做,谢谢

楼主(2012-10-05):
如题,求一个直流电压放大电路,输入在0-20mv之间,要求同相放大,放大到1V至少,系统采用单电源最好5V,实在不行用12V也可以,用OP07设计一个电路,多谢了

楼主:
大侠给个图,谢谢,我怎么搭都搭不出正确的效果,很郁闷

网友A:
op07用单电源且要输入0-20mv,不可能,研究一下运放的吧输入范围,双电源或换其他运放

网友B:
找轨到轨输入输出运放

网友C:
如果楼主一定要单电源供电运放,可以先对信号斩波变成交流信号。然后用电熔隔离,交流放大。如此一来比双电源供电复杂得多。

网友D:
要用单电源运放。

网友E:
觉得要双电源
坐等单电源方案

网友F:
将vin抬到2。5v即可。

网友G:
用OP07实现有难度,不如用高精度运放SGM8581,Vos最大110uV,R-R运放,单电源即可实现,不过价格要比OP07贵不少,可以参考下面的电路:

网友H:
建议LZ看看OP07的数据手册。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见一个产品上用358单电源去放大热电偶信号,然后进单片机,很好奇,而且没有调节电路,不知道批量怎么做的,另外,请教一下,运放后面那么多字符后缀,代表啥意思,例如358N,OP07CP等等

网友G:
料号后缀字符的意思,仔细看看规格就知道了,上面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
直流放大电路。。。。。。

网友I:
给Vin提供一个合适的正偏置电压,如8楼所言,注意:放大后的输出电压可为1V左右,但 是相对偏置电压而言的。

楼主:
原来是个+12V的开关电源,能直接用7805和7905来做出±5V吗?7905怎么接呢

楼主:
14# dlliulu 原来是个+12V的开关电源,能直接用7805和7905来做出±5V吗?7905怎么接呢

网友J:
op07,的偏失电压太大了,手册里有一般参数,不适合做这种很弱的小信号放大。先挑一个靠谱的运放吧。

网友K(2013-02-19):
测量10微安级电流 能用这运放吗?

网友G:
测量10uA级别的电流,是做光电管的I-V转换吧,选用失调电流是pA级别、Vos是uV级别的高精度运放即可,比如SGM8551、SGM8581、AD8551、OPA333之类。

网友L:
OP07我觉得还是用双电源的比较合适,或者换精度更高点运放。

网友M:
引用 楼主:
14# dlliulu  原来是个+12V的开关电源,能直接用7805和7905来做出±5V吗?7905怎么接呢 ...

1能用7805产生+5v,不过负载大的话,会发热很厉害。
2不能用7905直接产生-5v,不过可以用极性翻转的dc-dc产生负电压给运放供电。例如7660

网友M:
1  OP07不是轨到轨的运放,对于输入有共模范围的限制,如果用单电源供电,在低电平附近,还有正电源附近是不正常工作的。
2  可以采用偏置的方法,输入电压偏置到0.5(vcc+vee),抬高输入信号的直流电位,然后放大的方式,从而避开共模范围的限制
3  如果采用单电源的话,5v肯定不够,op07要在(vss-2v)到(vee+2v)的范围内输入,去除这4v,你只有1v的可操作空间,明显不够。
4  再就是输出也受到摆幅能力的限制。不可能轨到轨输出。
5  不过,还是建议你换一个轨到轨的单电源运放,虽然偏执电压会有些大,但是折中一下,可以省很多事。
6  最后给你推荐个文档,讲的是这个单电源运放的问题。

网友N(2013-04-25):
用OPA333时会有工频干扰怎么办啊

网友O(2017-01-12):
引用 网友G:
用OP07实现有难度,不如用高精度运放SGM8581,Vos最大110uV,R-R运放,单电源即可实现,不过价格要比OP07贵 ...

这个芯片能工作的最大频率多少,我的20MHz的频率放大电压可以用这个电路么?求指教

网友G:
引用 网友O:
这个芯片能工作的最大频率多少,我的20MHz的频率放大电压可以用这个电路么?求指教 ...

20MHz频率的信号,只能找高带宽的运放

网友P:
引用 网友G:
用OP07实现有难度,不如用高精度运放SGM8581,Vos最大110uV,R-R运放,单电源即可实现,不过价格要比OP07贵 ...

网友Q:
给个偏置好了

网友R(2018-05-24):
引用 网友G:
用OP07实现有难度,不如用高精度运放SGM8581,Vos最大110uV,R-R运放,单电源即可实现,不过价格要比OP07贵 ...

你好,你这个电路,如果我需要加可调电阻,将信号增大或减少,怎么加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R:
你好,你这个电路,如果我需要加可调电阻,将信号增大或减少,怎么加呢 ...

没明白您的设计意图

网友S(2025-01-05):
引用 网友G:
用OP07实现有难度,不如用高精度运放SGM8581,Vos最大110uV,R-R运放,单电源即可实现,不过价格要比OP07贵 ...

RS8551  Low Offset Voltage: ±1uV (TYP)

网友T:
笑死我了,OP07的共模输入范围是(-VCC+1.5V) -- (+VCC-1.5V)还单电源供电,去51黑发帖也许会有人给出方案只不过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