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定时问题

楼主(2012-10-05):
STM32定时器既能向上计数,也能向下计数。这样有什么好处。一个方向就够了吧,为什么要设计有两个方向呢,有什么优势吗。

网友A:
感觉做电机控制的SVPWM需要这种定时器计数,还有编码器也需要这样的

网友B:
向上计数模式中,计数器从0计数到自动加载值(TIMx_ARR计数器内容),然后重新从0开始计数并且产生一个计数器溢出事件。在向下模式中,计数器从自动装入的值(TIMx_ARR)开始向下计数到0,然后从自动装入的值重新开始,并产生一个计数器向下溢出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