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带eeprom,性价比较高的时钟芯片

楼主(2012-10-05):
问一下:是不是带eeprom的时钟芯片都比较贵啊!找到的几款价格都很高

1.eeprom不小于1kB,时钟功能像ds1302就ok.

2.或者使用一片时钟芯片+一片eeprom也可以.价格都控制在8块之内;

都推荐下吧

网友A:
HT1380+24c08

网友A:
HT1380 24c08

网友B:
用I2C总线的RTC和EEPROM吧,推荐用PCF8563T+24C64组合,量大时不贵的。

网友C:
意法半导体的M41T56C64,8K EEPROM+RTC+32.768晶体,IIC接口,批量价约8元

网友D:
用我们芯睿的试试!
谢S:18718935822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忙!
现在基本决定了,时钟选择HT1380或者是PCF8563T,至于eeprom那就是24c08了,多了浪费.5楼六楼也感谢你们.ST的M41T56C64我也搜索过,不过基本都贵.分嘛,就给二楼吧

网友E(2017-06-12):
楼上各位,有没有性能比较好的EEROM芯片可以推荐一下。
AT24C系列的芯片已经是大路货了,生产的厂家很多,质量参差不齐的,再加上有很多翻新货,所以实在不敢用,还请大家推荐一款比较好的。

网友(2018-05-22):
话不多说,直接上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