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活动] 电子工程:自制NE555等离子体扬声器 材料及操作步骤

楼主(2012-10-05):
电子工程:自制NE555等离子体扬声器 材料及操作步骤
  准备材料 :
  电烙铁 *1
  吸锡泵*1
  松香*1
  焊锡丝*1
  洞洞板*1
  电子元件:
  四分之一瓦电阻:10K 18K 470ohm 22ohm *1
  3296精密可调电位器*1
  三端稳压器 7812*1
  滤波铝电解电容*1
  1nF独石电容*1
  63V 0.22微法涤纶电容*1
  IC :NE555 *1
  三极管 对管 : 8050 8550*1
  场效应管 :IRFP 460(我用的是IRF540)
  25英寸的彩电高压包*1
  支架*1
  电极*2
  硅橡胶*1
  巨无霸散热片*1
  超大散热扇*1
  等离子扬声器是由脉冲宽度调制电路完成 最终实现电弧放音的效果
  献上电路
  此图是NE555的电路图,本人亲手绘制的
  下面开始焊接
  焊上三端稳压器 在输出和底线并上一个16V1000微法的电解电容 以保证NE555输出波形 说白了 就是音质
  在电路板合适的位置上焊上IC座 安徽农村信用社招聘以免在焊接过程中损坏IC 发生故障时方便更换
  焊上18K电阻
  焊上50K电位器 我的是3296精密可调的
  焊上63V 0.22微法的涤纶电容(音频输入)
  焊上电容
  焊上8050和8550对管
  控制信号输出串联一个22ohm的电阻
  把长多出来的引脚剪短然后把NE555电路从大电路板上裁下来
  焊接完成 来张特写
  此为NE555驱动电路由图腾输出 借22 ohm的电阻 接到IRFP 460的一脚 三脚借12V的— 在高压包的磁芯上绕上10-7T 一根接12V + 另一根接场馆2脚 驱动电路 三端稳压器1脚借12V + 二脚接12V- 0.22微法电容接音频 音频要经过放大 不然声音很小 一根线接0.22微法电容 另一根线接— 电路中要注意公地 不然可能不工作
  对照电路 检查无误后 用一块12V7AH的铅酸蓄电池or12V5A以上的直流电源 通电后 高压包高压阳极有蓝色的等离子体 然后拿着阳极对着下面的一堆引脚放点 看哪个的电弧最长 就选用哪个作为阴极 要是引脚与引脚放点 应用硅橡胶密封 要是打火弃而不管 会造成能量损失 选用两个金属电极 一个接高压阳极安徽政法干警面试 一个接阴极 阴极会有较大的摩擦 会有高温 因此要选用耐高温的电极
  成功后 方可接上音频
  电弧温度20000° 会产生紫外线和臭氧 能够净化空气
  同时也要注意高压危险 虽然电流很小 几乎没有致命的危险 但是被烧一下不好受
  场效应管一定要用个很大很大的散热片 不然炸管别怪我
  电源要用大电容滤波 容量小了声音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