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两个相同类型结构体变量的成员值全相等呢

楼主(2012-10-05):
struct information
{
uchar name1;
uchar name2;
uchar password1;
uchar password2;
uchar password3;
}user
const struct information sys={0,0,0x14,0x72,0x58};
比如比较上面的user 和sys
逐个比较成员,有点笨
你说呢?

网友A:
如果少一个变量,可以用共用体组装然后整体比较,但限32位机,你现在的数据长度已经超过32位了,没办法一次做完,如果这个比较在高频率循环内部,非常纠结执行速度,可以考虑用嵌入式汇编方式优化。

网友B:
if(0 != memcmp(&s1,&s2,sizeof(s1)))
{
//不等
}

网友C:
同意楼上。struct内部的数据占有连续的一块内存,两个结构体可以直接比较。

网友D:
同意楼上
另外 你若是用C++写  那就方便多了

网友E:
考虑到有对齐和填充,你必须逐一对比所有成员。

网友F:
只是写法简单点,调用内存比较函数,它也得一个字节一个字节比较,或者它的代码效率稍微高点(2#说了,要速度就直接用汇编优化,否则怎么写也就是多几个语句还便于理解,这也是高级语言的初衷嘛,易懂但效率会有些影响)
没有必要为这种东西去纠结了

网友G:
结构体是成员引用,只有一个个成员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