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脚驱动问题

楼主(2012-10-05):
CY8C24794
请问如何在程序中动态改变某个管脚的驱动,比如从高阻态和驱动到低之间来回切换?

网友A:
你是怎么做的呢

楼主:
哦,这是我的做法,不知为何不能实现?
void set_Resistive_pull_down(void)
{
   //this address range in Bank 0
CPU_F_Temp=CPU_F;
M8C_SetBank0;
PRT0DM0|=1<<7;
  PRT0DM1&=~(1<<7);
//this address range in Bank 1
M8C_SetBank1;
  PRT0DM2&=~(1<<7);
CPU_F=CPU_F_Temp;
PRT0DR&=~(1<<7);
}
void set_High_impedance_analog(void)
{
  //this address range in Bank 0
CPU_F_Temp=CPU_F;
M8C_SetBank0;
PRT0DM0&=~(1<<7);
  PRT0DM1|=1<<7;
//this address range in Bank 1
M8C_SetBank1;
  PRT0DM2|=1<<7;
CPU_F=CPU_F_Temp;
}

//main program
main()
{
     while(1)
{
     set_Resistive_pull_down;
    Delay(10);
    set_High_impedance_analog;
    Delay(10);
}
}

网友B:
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应用笔记
PSOC GPIO的使用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53714

网友C:
AN2094 讲了 M8C_SetBank0; 在C 中就不需要了

楼主:
谢谢分享的笔记,问题已解决,非常感谢!

楼主:
那就结贴了,国庆快乐哈

网友D:
看了下你的做法也很参考价值

网友E:
节日还在忙,楼主辛苦了

网友F:
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G:
请问楼主你的做法亲身实践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