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press有那么多SRAM怎么选呀?

楼主(2012-10-05):
我知道Cypress SRAM是老大,可是我看到Cypress有那么多SRAM,怎么选呀?

网友A:
SRAM只是一个存储器,选择哪种类型主要看你连接的处理器是什么接口

楼主:
谁能告诉我它们的区别?

网友B:
嗯,比方说是QDR,DDR,NoBL,标准同步,异步等等,一般处理器datasheet都有写,知道了那种类型,还要看速度是多少?容量是多少

网友C:
嗯,还得看位宽是多少(是16bit?18bit?32bit?36bit?72bit?)等等。

楼主:
我去看一下处理器的datasheet,还有一个问题,就是QDR,DDR,NoBL,标准同步,异步这些有什么区别呀?

网友D:
简单的说,异步SRAM没有时钟,是通过读写等信号来进行操作的,其他几种都是同步,有时钟存在

网友E:
嗯,标准同步类似于异步+时钟,比较简单,NoBL,类似于同步+NoBL逻辑,就是读写之间没有了空周期,可以充分利用时钟周期

网友E:
DDR,是在时钟上升沿和下降沿都可以读写,也就是双倍速,QDR就是除了时钟上升沿和下降沿都可以读写外,读和写得端口也是分开的,所以是4倍速。

网友A:
估计LZ不是想问原理和时序,而是想要选型手册。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几位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F(2014-03-27):
CYPRESS的SRAM,找我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