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新人请教

楼主(2012-10-05):
#include<avr/io.h>
#include<avr/interrupt.h>

int main (void)
{
unsigned int i;

DDRA |= (1<<3);
DDRB = 0xff;

TCNT0=55;
TCCR0 |= (1<<CS01); //开启时钟 8分频

while(1)
{
PORTB ^= 0xff;
for(i = 0;1<10000;i++)
{
while(!(TIFR & (1<<TOV0)));
TCNT0 = 55;
}
}
}
我想问一下  我写的和尹延辉视频上说的一样  怎么就不出效果呢

网友A:
for(i = 0;1<10000;i++)

i写出1了,死循环

网友B:
还真是个不容易发现的错误。
for 循环里的 i 写成了1。
呵呵, 低级错误哇。

网友C:
可以用软件仿真调试,比较容易找出奇异的故障。

网友D:
软件仿真很容易找出故障的- -4楼讲的对,而且以后都可以那样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