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中断嵌套问题

楼主(2012-10-05):
(无正文)

楼主:
也就是说B的中断函数执行过程中,A可能会需要响应多次中断。
是否在A,B的中断函数开始都需要开启总中断来执行?

网友A:
你先看下AB的优先级谁高。

网友B:
A的优先级高吧

网友C:
一般答案:不能嵌套,进入中断,不处理完,优先级再高的也进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