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ew delete的使用

楼主(2012-10-05):
char *reverse(char *str)
{
int len=strlen(str);
char *ptr=new char[len+1];
         //......
return ptr;
}
我这里在调用函数中通过new开辟了新的内存,并返回这段内存的起始地址。问题是我应该在哪里释放 如何释放这段内存?
我不太清楚改如何释放子函数局部开辟的内存空间。
int main(void)
{
char *name="abcdefgh";
         char *ptr=reverse(name);
//....
delete []ptr;
ptr=NULL;

return 0;
}
这样对不对?请指教!

网友A:
子函数new出来的空间同样是在堆上   所以你在该进程的其它地方也是可以访问到的  具体在哪里释放取决于设计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