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rm

楼主(2012-10-05):
ARM, AD, se, TI, hz
CPU:     S3C6410@532MHz
         Fclk = 532MHz, Hclk = 133MHz, Pclk = 66MHz, Serial = CLKUART (SYNC Mod
Board:   SMDK6410
DRAM:    128 MB
Flash:   0 kB
NAND:    256 MB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dm9000 i/o: 0x18000300, id: 0x90000a46
MAC: 00:40:5c:26:0a:5b
operating at unknown: 15 mode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dm9000 i/o: 0x18000300, id: 0x90000a46
MAC: 00:40:5c:26:0a:5b
operating at unknown: 15 mode
TFTP from server 192.168.0.136; our IP address is 192.168.0.31
Filename 'uImage'.
Load address: 0x50008000
Loading: T T T T T T T T T T
Retry count exceeded; starting again
TFTP from server 192.168.0.136; our IP address is 192.168.0.31
Filename 'uImage'.
Load address: 0x50008000
Loading: T T T T T T T T T T
Retry count exceeded; starting again

我检查过tftp服务 关掉了防火墙 检查过网线接口  但是依然这样  我不理解这是怎么了

楼主:
disable = no
  9         socket_type             = dgram
10         protocol                = udp
11         wait                    = yes
12         user                    = zj
13         server                  = /usr/sbin/in.tftpd
14         server_args             = -s /var/lib/tftpboot
15         per_source              = 11
16         cps                     = 100 2
17         flags                   = IPv4

这个是我tftp的设置

楼主:
百度了好多也没发现怎么回事  他们说改 include\smdk6410.h 里面的内容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文件在哪里  我搜索过 也没搜索到。。

网友A:
你设置了TFTP启动,且地址为192.168.0.136,所以确定下你的PC机IP是否是该地址,且TFTP是否已经正常。
最好是重新烧个镜像,从NAND启动

楼主:
谢谢,
我做的这个是在redhat5上做的 然后烧写到了nand中

然后我换了个系统在centos6上 重新设置了这些  地址是这样的。
tftp我重启过服务 防火墙也关了。

我是照着网上做的

哦  我pc机是2块网卡  一块集成的 一块独立的 我独立的连路由   集成的连接的板子  集成的我手动设置ip 用板子ping pc可以ping通的

12         user                    = zj    当我把这里的用户换成root后又提示权限不足

现在我的问题是不是主要存在tftp上?

网友A:
你现在应该有两种思路:
1。确定tftp无问题,要实验去确认,最好有现在的两台PC,或PC与另一个开发板。
2。不要设置成tftp启动。6410的普通方式启动的目标镜像应该很多的,烧个普通的启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