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阻容降压电路该怎么理解?

楼主(2012-10-05):
(无正文)

网友A:
C1:主降压、恒流器件
R1:电荷泻放
R2:防止加电过流冲击
VD1、VD2:半波整流,VD1去掉反向,VD2只保留正向
VD3:稳压管/稳压
C2:电压稳定

VSS应该向左边延伸接交流电的零线(N)。上面的L为火线,右上角的N去掉。

楼主:
这个是从一个市面上流行的小家电上抄下来,这个图我反复查过,零线确实是和Vdd相接的,Vss没有接零线。这个让我很费解。实测Vdd和Vss间电压为6V。

网友B:
2楼的分析是对的,典型的阻容降压电路。

网友C:
什么情况,什么图都没有!

楼主:
零线确实是和Vdd相接的,Vss没有接零线。这点和典型的阻容降压电路不同。

网友D:
典型阻容降压,注意不要空载。空载VD3损耗很大,容易挂

网友A:
N接VDD也可以,原理完全一样,只不过等价为N接VSS后再把VD3和C2反接,所以输出为负(以N为参考点)。

网友E:
回复 楼主:
无论从电路结构,原理和性能上看,它与典型电路并无不同
只是1.原理图画法上有点儿作弄人
      2.二极管倒一头,输出负电压

网友F:
楼主和一楼的都没有错,只是楼主的图纸是用在可控硅电路上的,需要负压供电得到正确的触发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