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分不清PMOS和NMOS

楼主(2012-10-06):
看电路图分不清PMOS和NMOS,每次都找个标准图去比较……怎么能记住了呢?……

网友A:
与三极管PNP、NPN相比较**,就是PNP与PMOS、NPN与NMOS相当来记……

网友B:
MOS器件分为NMOS和PMOS,而CMOS是指互补的MOS管组成的电路,也就是PMOS,NMOS组成,NMOS是指沟道在栅电压控制下p型衬底反型变成n沟道,靠电子的流动
PMOS是指 n型 p沟道,靠空穴的流动
CMOS相比Bipolar,优点就是其功耗低,集成度高等等。当然Bipolar的驱动能力比CMOS强
目前BiCMOS工艺就是结合了CMOS和Bipolar的优点

网友B:
pmos :p沟道MOS管

nmos :n沟道MOS管

mos管是电压型控制器件,对电流几乎没有要求,一般用来做开关,和三极管相比功耗和速度都要好

网友B:
你不需要强行**    有个大体的印象    以后用到哪里学到哪里   这样对照实物联系理论比较快   呵呵   希望能够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