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晶闸管两端电压怎么测量?

楼主:
大家好!如图所示为我用示波器测得的晶闸管两端电压波形,杂乱无章基本看不出什么内容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环境:我这个是可控硅开关电路,用的是反并联可控硅构成的双向可控硅,采用过零(0电压)触发,由于通的是交流电,反向时自然关断。请教各路大虾,到底该如何用示波器测出晶闸管两端的电压波形?

}LA8L28C5K4W5S{3YKO)}S7.jpg (29.72 KB )

网友A(2012-10-08):
估计了一下你的波形,每个测量周期大概是2ms,这与50Hz的工频信号周期不再同一个数量级,难以得到完整的波形。另外,要想测得理想的晶闸管(下称开关管)导通时,开关两端的电压,需要隔离以后再测量。具体操作可参考如下方法:1.使用隔离式差分探头将开光管上的信号取出,并与示波器大地隔离后测量。2.如果没有差分探头,可以使用隔离变压器将市电隔离后送给开关管,测试可直接使用示波器的探头测量开关两端的压降信号波形。

楼主:
2# cby981541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刚入电力电子这一行,我不大明白为什么要隔离测量?

网友A:
AC220V单相电源的L/N线是不能与大地连接的(对地短路),示波器探头的接地线通常与大地连接,也可以将示波器电源插头接大地的电极片断开使用(但不建议这样)。所以经常采用隔离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