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检测求助& pwm求助

楼主(2012-10-06):
想diy一个移动电源 充电电路自己做
看到人家的电路 用了两个运放实现充电放电电流检测 一个同相放大一个反向放大
我想用一个ad口 牺牲部分放大倍数 尽量用一个运放实现 (要求忒高了吧 哈哈)

还有他有个充电电路 不知道可行不?
用m10仿真了之后后面电压上升的太慢了

谢谢帮助

楼主:
为什么没人回复呢?我问的不对还是触及敏感行业了?

网友A:
为什么要一路接同相,一路接反相,我觉得原因在于电路要检测正、反两个方向(充,放电)的电流。
当电流由上流下时,利用上面的运放检测,由下流上时,利用下面的运放检测。
你或许可以用一个A/D检测一个方向的电流,用运放检测另一个方向的,但是要考虑精度是否能满足要求。
你的PWM频率多高,可以通过求解微分方程来分析。

网友B:
发帖的老兄,反向电流检测,那个运放应该是要供负电压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