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可以这样供电吗?

楼主(2012-10-06):
我现在要为一个cortex-A9的开发板设计一个FPGA外扩板,cortex-A9的扩展接口是1.8V的,扩展接口里面也有1.8V的电源输出引脚,

所以我想把FPGA的bank1用开发板的扩展接口供1.8V电压,其他bank自己设计电源供3.3V电源,

请问这样可行吗?

如果这样的话,bank1的GND是不是要接到开发板的地上?可以接到自己另外设计的电源地上吗?

网友A:
可以使用1.8,只要电流够了。地如果用开发板的电源,地应该也连开发板的地。
我见XILINX的就是这么连的。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B:
主要注意事项   一是电源负荷问题    二是基准地选择问题   三是电磁干扰问题   基本就这些   做好了   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