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解释解释输出是多少?

楼主(2012-10-06):
帮我解释一下过压部分就行!为什么要加1M电阻?还有为什么5V那里加个4.1K的电阻呢??????

网友A:
滞回比较,
比较电压会有个回差

网友B:
施密特回差,另外过压部分怀疑设计有错,那个二极管一直都是通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两个二极管只有一个会导通呀,应该没问题。
我买了你的AVR的书,感觉写得比较啰嗦,不过有些内容还是不错。

楼主:
3# NE5532 是一直都通的!是正常的!

楼主:
超过某一电压就给高电平了,就保护了!!!

网友D:
有4.1K的电阻吗?

楼主:
8# tjzyh 有啊!5V哪里有一个4.1k的电阻啊!!!

网友E:
那个使差分对称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B:
滞回一般都用比较器搭,楼主运放我猜只是为了加快输出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