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8脚单片机是什么型号(附电路图)

楼主(2012-10-06):
电路如图,感应灯里用的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楼主:
通过开关改变6和7脚的电位来改变输出的时间

网友A:
:L这怎么可能是单片机?

网友B:
我也觉得不像是单片机,如果有应该有个晶振电路,即使晶体集成了,也应该有个复位电路。
其实如果楼主已经知道了功能和逻辑,应该不用再关注中什么型号了吧,找个简单东东替代就行了哦

楼主:
找不到啊 , 这个电路简单白天时5脚高电位就没输出了。我找不到还有这么多功能而有这么简单的电路

网友C:
用PIC12F508/509完全可以。

网友D:
目测3秒
难道是555?
哈哈

网友B:
楼主把详细的功能描述下吧

网友E:
EM78P153S

网友F:
1脚接电源,8脚接地,典型的pic系列的单片机哟。

网友G:
咋一看,还以为是开关电源芯片,,仔细一看,,又不是,,

网友H:
8# elec921 555的8脚接VCC,1脚接GND吧?

楼主:
有热释电感应模块biss0001检测到的人体信号输出到这个ic的4脚,如果是白天则光敏电阻收到光的照射而程低阻,三极管截止。5脚为高电位,则ic2脚无输出。反之,光线不足的时候三级管导通5脚变为低电位,那么2脚的输出时间由6和7脚的电位所控制分为test  1 5 10分四种状态

楼主:
应该是PIC12F508这系列的

网友I:
可以找个代替!

网友J:
555之类的定时芯片,不是单片机。

网友K:
揭秘呗,现在不加loge的单片机太多了
芯睿mcu 谢s:18718935822 QQ:1192295366

网友L:
用MCU的话,BS0001都可以不要,全部做进MCU

网友M:
找我,我知道

网友M:
我知道这个单片机

网友N:

回复 网友B:
亲,有上电复位,有改变晶振,复位脚也能当IO口用滴单片机很多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