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和万用表使用的一点小经验

楼主(2012-10-06):
  • 示波器
(1).测晶振,检测晶体时钟频率最好使用10x档,这档的输入电容比x1档小得多,对被测电路影响较小。 夹子接地,探头直接点晶振的任何一只脚都可以。输出波形为正弦波。
(2).测数字时钟信号,如测试SPI的SCK引脚,输出的波形应该为等周期的方波。
(3).测数据,由于数据为0和1组成的序列,如果是TTL电平,输出波形应该是矩形波,如果是232电平,输出一个大的跳变。
  • 万用表
用模拟表比较直观,可以看到指针的摆动,而且价格也比较便宜。数字表对于一些瞬间变化的现象,就比较难以观察出来了。

(1).测试芯片的工作电压。比如MAX232芯片,检测其2脚和6脚,电压应该在10V左右,一个是正电压,一个是负电压,第16脚的电压是+5V。电压正常是芯片工作的前提。
(2).测试芯片的复位是否正常。比如8255的复位,首先应该将复位脚置高电平,延时,再置低电平。要测试复位是否正常,可以进行在线仿真调试,单步运行,运行到置高时,万用表读取到的就是高电平,置低时,万用表上的电压就下去了。

(2).测试芯片是否工作。例如,8255的片选信号是低电平有效,那么当选中芯片时,片选引脚测出来的就应该是低电平。又例如测试MCU的外部中断有没有被触发,如果被触发了,那么相应的外部中断引脚电平就应该是发生变化的。具体要根据手册的说明进行测试。

这些是最近做项目的时候跟老师学来的,以前就光只会写程序。欢迎大家总结补充,共同进步。写得不好的地方,也欢迎大家斧正批评。

网友A:
不错,知识从点点滴滴开始,感谢楼主总结分享经验。

网友B(2013-09-22):
不错 这些工具我也经常会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