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G2553的内部DCO偏差问题

楼主(2012-10-06):
dc, hz, SMC, Oct, lm
我用G2553的内部DCO 8MHz产生MCLK和SMCLK,
分频系数为0,
通过定时器产生的PWM输出,
频率不能非常精确,设置300Hz频率,实测为324Hz,
300KHz频率实测为308.6Hz,而占空比是比较精确的。
请问这下面的设置SMCLK和MCLK时钟,是否正确?
void sysmclk_init()
{
BCSCTL2 = SELM_0 + DIVM_0 + DIVS_0;
if(CALBC1_8MHZ != 0xFF)
{
  DCOCTL = 0x00;
  BCSCTL1 = CALBC1_8MHZ;
  DCOCTL = CALBC1_8MHZ;
}
BCSCTL1 |= XT2OFF + DIVA_0;
BCSCTL3 = XT2S_0 + LFXT1S_2 + XCAP_1;
}

网友A:
看手册有说明,精度的有一张表,看我发的帖子里有,要想精确,加32768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