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可以观测到mA级的电流?

楼主(2012-10-07):
我只有如下这些设备:
1。数字示波器:100M
2。普通电源

我做了个2.4GHz的射频卡,3.3V工作电压,它每400ms就工作一次,然后就进入睡眠模式的。
这个东西是希望尽量低功耗的。
有只有以上这些常用的设备,有没有办法可以看到这个射频卡的工作电流啦?
^^

谢谢!!

网友A:
mA级的太大了吧
万用表都能测uA级的:L

楼主:
用万能表也能测uA级?
??

网友B:
在需要测量的电路中串联一个高些精度的小电阻,再没小电阻两端的电压波形值,换算得到电流值。

楼主:
我忘了万能表也能测小电流的。
哈哈。
谢谢。

网友C:
问题是假如工作的时间很短,休眠时间很长,你的万能表能不能反应的过来,也许会被平均算法过滤掉了。

网友D:
串个几十欧姆的电阻,用示波器测试电压
待机时的电流可以用万用表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