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基础

楼主(2012-10-07):
(图片)

网友A:
没说清楚是哪个点
G点零V,1点+5V。还要什么?

楼主:
2# Lgz2006 R1是负电压,能不能算出来R1上是负几V?我是看那运放T型电阻网络时,等效来的,不知道这个等效电路对不对,求指教

网友A:
不要超越学习进度

楼主:
4# Lgz2006 什么意思?

网友A:
3楼图与1楼看不出关联来,想必是楼主超越原来题目的杜撰

楼主:
6# Lgz2006 麻烦在看下有没有关联

网友B:
R1悬空着时,那点的电位就等于1点的电位,也就是电池V1的5V,不可能会是负压

楼主:
8# 阿南 我是说假设R1上是负压,但不知道是负几V,能不能算出来??

网友A:
还是感觉有点儿超越学习进度。一个点也对不上,只能按所理解的去说一下
图片中可见到3个有用信号点:ui,uo以及R2R3R4交点。
根据图中公式,只要知道其中一点电压值,便可求出其余2点电压任一个

网友B:
假设不可能成立,如果悬空不可能会是负压,不信楼主找几个电阻做下实验

楼主:
11# 阿南 我觉得你两没理解我意思

网友C:
你的假设是根据那个T型反馈网络来的嘛,因为反馈中有运放的存在所以能够实现有负压存在,这种电路无非就是电压电流的问题,你给个节点电流就可以求了!

网友D:
LZ可以看下戴维南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