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ultisim仿真LM324,结果为什么不考虑电源电压?

楼主(2012-10-07):
324电源接5v,一个基本的324放大电路,放大5倍,输入3vpp,结果出来了15vpp的信号。
  这个结果明显不对,324供电电源才5v,输出不应该超过5v,仿真软件没有考虑电源的问题

网友A:
你接错了吧,我用LM324就可以限制啊!

网友B:
原因在于:
   输入信号大于供电压,放大这么多倍后,屋里也勿认得了.哈哈,输入改为0.3v就正常了.

网友C(2013-09-24):
引用 网友B:
原因在于:
   输入信号大于供电压,放大这么多倍后,屋里也勿认得了.哈哈,输入改为0.3v就正常了.
:L

网友D:
以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即使输入电压比电源电压小,也会出现输出超出电源电压的情况,好像是器件模型的问题,要换另一种,但是我也不知道究竟哪种才能仿真正确

网友E(2017-05-20):
哇,我也想问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