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烧录问题

楼主(2012-10-07):
大家好,
小弟用智峰软件progisp下载程序到AVR,但有点问题,望各位帮帮忙分析分析
问题点:下载软件已显示下载完成,但芯片好像没反应
测量出ATMAGE16A 中 PA,PB,PC 口为高频,PD口为底电频。自己焊的板,下载电路没错

网友A:
1.能反复下载不?
2.配成内部时钟再看。

楼主:
可反复下载,用的就是内部晶振
熔丝位如下:SUT0,CKSEL3,CKSEL2,CKSEL1,JTAGEN,SPIEN,BOOTSZ1,BOOTSZ2 为0,其它为1

网友A:
写测试程序,端口送方波,检查程序是否运行。

楼主:
写过了,我试过端口点亮小灯,但不行?!我想是否熔丝位设置不对!内部晶振用了,外部晶振我也用了,用外部晶振时锁死了芯片,但还是不行,简单地解了一下锁,唉,还正在找问题

网友B:
avr的熔丝设置问题啦
另外,使用内部RC晶振,要烧录Bod熔丝,不然会有麻烦

网友B:
我用的是双龙 isp

楼主:
sedatefire
我用的是智峰的ISP
另熔丝设置如下: 选中为低电频
1,掉电检测电平为2.7V(BODLEVEL =1)
2,内部RC振荡器(1MHZ);起动时间6CK+65MS(CKSEL=0001 SUT = 10)
3,使能JTAG接口(JTAGEN=0)
4,使能ISP编程(SPIEN=0)
5,BOOT区大小(1024 WORDS);BOOT区起始地址(0100)(BOOTSZ=00)
6,无加密(没有使能存储器保护特性)(LB2=1 LB1=1)
7,SPM和LPM对应用区的访问没有限制(BLB02=1 BLB01 =1)
8,允许SPM/LPM指令访问BOOT LOADER区(BLB12=1 BLB11=1)

以上就是默认设置,我也是按此设置烧录,这些设置是否有问题呢?

楼主:
那位大虾指点我一下,上面熔丝位是否正确

网友C:
用内部RC振荡器,不要用Boot特性,烧写完成后,把烧写线拨掉再用表测量RST引脚,必段为高,低电平就是一直在复位状态,
单片机工作三要素,电源,振荡,复位电路,芯片内置RC振荡的话,就只有两个要点了,除非你没烧写好或烧写的程序本身有问题。

楼主:
感谢古道,原来是我把之前学51的万用板改成AVR后复位一直处于低电频,呵呵!!!T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