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做充电器的芯片

楼主(2012-10-07):
大家推荐个芯片,可以做充电器的。

网友A:
使用USB进行充电,跟诺基亚的差不多的?

网友B:
希望这个应用笔记可以帮到你
AN2361 - PSoC® 1 USB-Powered Battery Charger for NiCd/NiMH Batteries
http://china.cypress.com/?rID=2865

网友C:
你有什么详细的要求吗

网友D:
给什么设备充电的,需要输出多大电压和电流?

楼主:
希望这个应用笔记可以帮到你
AN2361 - PSoC® 1 USB-Powered Battery Charger for NiCd/NiMH Batteries
http://china.cypress.com/?rID=2865
引用 网友B:
一言难尽,我先看看这个吧,多谢各位了

网友E:
来晚了,已经结贴了。
除了考虑输出电压电流外,还必须考虑从USB口获取功率不能大,即需要添加最大获取功率限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