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k6410烧写wince问题

楼主(2012-10-07):
下面是DNW输出的信息,从flash中启动后输出最下面的四行,不知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板子是128MB内存,256MB nand flash,谢谢了!
Welcome! This tool just for TE/OK6410
+OALArgsInit()
SocID:0x36410101
Arguments area is initialized
-OALArgsInit()
INFO: (unsigned)C_IsrHandler : 0x80066598
INFO: (unsigned)ASM_IsrHandler : 0x80069A70
INFO: (unsigned)pISR : 0xEA01A694
HSMMC init
[HSMMC1] Setting registers for the EPLL (for SDCLK) : SYSCon.
[HSMMC0] Setting registers for the GPIO.
[HSMMC1] Setting registers for the EPLL : HSMMCCon.
#### this SD card is made on SPEC 2.0
This SD card is made on SPEC 2.0
This SD card is High Capacity
CardSize: 15523840 sector
[HSMMCLIB:INF] ClockConfig() Card Working Frequency = 24MHz
BP_Init
[FMD] ++FMD_Init() ****
[FMD:INF] FMD_Init() : Read ID = 0x0000ecda
[FMD] FMD_Init() : NUM_OF_BLOCKS = 2048
[FMD] FMD_Init() : PAGES_PER_BLOCK = 64
[FMD] FMD_Init() : SECTORS_PER_PAGE = 4
[FMD] --FMD_Init()
[FMD] FMD_GetInfo() : NUMBLOCKS = 2048(0x800), SECTORSPERBLOCK = 64(0x40), BYTESPERSECTOR = 2048(0x800)
[FMD] FMD_GetInfo() : NUMBLOCKS = 2048(0x800), SECTORSPERBLOCK = 64(0x40), BYTESPERSECTOR = 2048(0x800)
wNUM_BLOCKS : 2048(0x800)
[Eboot] ++InitializeDisplay()
[Eboot] --InitializeDisplay()
Press [ENTER] to launch image stored on boot media, or [SPACE] to enter boot monitor.
Initiating image launch in 0 seconds.
Starting auto-download ...
Erase  the block '0..3'
System ready!
Preparing for download...
IsCardInserted
f_mount return = 0x0
FileInfo.fsize = 0x2000
FileInfo.fsize = 0x2000
FileInfo.fsize = 0x2000
g_pDownPt = 0xA300211B
BL_IMAGE_TYPE_MANIFEST

BL_IMAGE_TYPE_UNKNOWN

Download BIN file information:
-----------------------------------------------------
[0]: Base Address=0x0  Length=0x2000
-----------------------------------------------------
Stepldr image
ImageStart = 0x0, ImageLength = 0x2000, LaunchAddr = 0x0
Completed file(s):
-------------------------------------------------------------------------------
[0]: Address=0x0  Length=0x2000  Name="stepldr.nb0" Target=RAM
dwImageLength = 0x2000
dwNumBlocks = 0x1
dwBlock(0x0) X g_FlashInfo.wSectorsPerBlock(0x40) = 0x0
dwBytesPerBlock : 131072
INFO: Step loader image stored to Smart Media.  Please Reboot.  Halting...
IsCardInserted
FileInfo.fsize = 0x1C3DB
FileInfo.fsize = 0x1C3DB
g_pDownPt = 0xA301C3DB
BL_IMAGE_TYPE_BIN

Download BIN file information:
-----------------------------------------------------
[0]: Base Address=0x80030000  Length=0x1db3c
-----------------------------------------------------
Eboot image
rom_offset=0x0.
ImageStart = 0x80030000, ImageLength = 0x1DB3C, LaunchAddr = 0x80041D3C
Completed file(s):
-------------------------------------------------------------------------------
[0]: Address=0x80030000  Length=0x1DB3C  Name="" Target=RAM
ROMHDR at Address 80030044h
dwImageLength = 0x1db3c
dwNumBlocks = 0x1
dwBlock(0x2) X g_FlashInfo.wSectorsPerBlock(0x40) = 0x80
dwBytesPerBlock : 131072
TOC {
dwSignature: 0x434F544E
BootCfg {
  ConfigFlags: 0x20830
  BootDelay: 0x2
  ImageIndex: 1
  IP: 0.0.0.0
  MAC Address: 00:00:00:00:00:00
  Port: 0.0.0.0
  SubnetMask: 255.255.255.0
}
ID[0] {
  dwVersion: 0x20004
  dwSignature: 0x45424F54
  String: 'eboot.nb0'
  dwImageType: 0x2
  dwTtlSectors: 0x3C
  dwLoadAddress: 0x80030000
  dwJumpAddress: 0x80041D3C
  dwStoreOffset: 0x0
  sgList[0].dwSector: 0x80
  sgList[0].dwLength: 0x3C
}
ID[1] {
  dwVersion: 0x1
  dwSignature: 0x43465348
  String: ''
  dwImageType: 0x2
  dwTtlSectors: 0x4C08
  dwLoadAddress: 0x80100000
  dwJumpAddress: 0x80107734
  dwStoreOffset: 0x0
  sgList[0].dwSector: 0x380
  sgList[0].dwLength: 0x4C08
}
chainInfo.dwLoadAddress: 0X00000000
chainInfo.dwFlashAddress: 0X00000000
chainInfo.dwLength: 0X00000000
}
INFO: Eboot image stored to Smart Media.  Please Reboot.  Halting...
Reserving Blocks [0x0 - 0x5] ...
...reserve complete.
Enter LowLevelFormat [0x6, 0x7ff].
Erasing flash block(s) [0x6, 0x7ff] (please wait): EraseBlocks: found a bad block (0x7) - skipping...
EraseBlocks: found a bad block (0x5c6) - skipping...
EraseBlocks: found a bad block (0x7c8) - skipping...
Done.
WriteMBR: MBR block = 0x6.
Done.
BinFS format done.
IsCardInserted
FileInfo.fsize = 0x2565217
FileInfo.fsize = 0x2565217
g_pDownPt = 0xA5565217
BL_IMAGE_TYPE_BIN

Download BIN file information:
-----------------------------------------------------
[0]: Base Address=0x80100000  Length=0x2603ba8
-----------------------------------------------------
RAM image
rom_offset=0x0.
ImageStart = 0x80100000, ImageLength = 0x2603BA8, LaunchAddr = 0x80107734
Completed file(s):
-------------------------------------------------------------------------------
[0]: Address=0x80100000  Length=0x2603BA8  Name="" Target=RAM
ROMHDR at Address 80100044h
+WriteOSImageToBootMedia: g_dwTocEntry =1, ImageStart: 0x80100000, ImageLength: 0x2603ba8, LaunchAddr:0x80107734
INFO: OEMLaunch: Found chain extenstion: '' @ 0x80100000
Writing single region/multi-region update, dwBINFSPartLength: 39861160
IsValidMBR: MBR sector = 0x180 (valid MBR)
OpenPartition: Partition Exists=0x0 for part 0x21.
CreatePartition: Enter CreatePartition for 0x21.
LastLogSector: Last log sector is: 0x1fdbf.
CreatePartition: Start = 0x1c0, Num = 0x4c40.
Log2Phys: Logical 0x1c0 -> Physical 0x380
WriteMBR: MBR block = 0x6.
BP_SetDataPointer at 0x0
WriteData: Start = 0x0, Length = 0x2603ba8.
Log2Phys: Logical 0x1c0 -> Physical 0x380
Writing Image ......
################################################################################################################################################################################################################################################################################################################Updated TOC!
IsValidMBR: MBR sector = 0x180 (valid MBR)
OpenPartition: Partition Exists=0x0 for part 0xb.
CreatePartition: Enter CreatePartition for 0xb.
FindFreeSector: FreeSector is: 0x4e00 after processing part 0x21.
CreatePartition: Num sectors set to 0x1ae80 to allow for compaction blocks.
CreatePartition: Start = 0x4e00, Num = 0x1ae80.
WriteMBR: MBR block = 0x6.
TOC {
dwSignature: 0x434F544E
BootCfg {
  ConfigFlags: 0x20830
  BootDelay: 0x2
  ImageIndex: 1
  IP: 0.0.0.0
  MAC Address: 00:00:00:00:00:00
  Port: 0.0.0.0
  SubnetMask: 255.255.255.0
}
ID[0] {
  dwVersion: 0x20004
  dwSignature: 0x45424F54
  String: 'eboot.nb0'
  dwImageType: 0x2
  dwTtlSectors: 0x3C
  dwLoadAddress: 0x80030000
  dwJumpAddress: 0x80041D3C
  dwStoreOffset: 0x0
  sgList[0].dwSector: 0x80
  sgList[0].dwLength: 0x3C
}
ID[1] {
  dwVersion: 0x1
  dwSignature: 0x43465348
  String: ''
  dwImageType: 0x2
  dwTtlSectors: 0x4C08
  dwLoadAddress: 0x80100000
  dwJumpAddress: 0x80107734
  dwStoreOffset: 0x0
  sgList[0].dwSector: 0x380
  sgList[0].dwLength: 0x4C08
}
chainInfo.dwLoadAddress: 0X00000000
chainInfo.dwFlashAddress: 0X00000000
chainInfo.dwLength: 0X00000000
}
waitforconnect
INFO: using TOC[1] dwJumpAddress: 0x80107734
Success!
SpinForever...

WinCE 6.0 Steploader for SMDK6410
M ECC Err
M ECC Err
ECC Error.

网友A:
装载Steplader时找到坏块,数据破坏了所以不能启动。重新格式化NAND后再重新烧写试一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USB烧写的话EBOOT.nb0,根本烧不进去,好像格式化不了。请再指教!!!谢了。

网友A:
ok6410上面是否有NOR Flash?

网友A:
是否是运行6410_tgMon.bin来烧写你的EBOOT.nb0?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6410上面没有NOR Flash,有nand flash。烧写EBOOT使用USB手动烧写的,是分步来的。烧写EBOOT.nb0时文件就是烧不进去,总是显示一个进度条 。

网友A:
那你使用什么程序来烧写EBOOT.nb0?

楼主:
就是DNW,先烧写sdboot.nb0,然后就安装了USB的驱动,再烧写EBOOT.nb0,接着就烧不进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DNW,先烧写sdboot.nb0,然后就安装了USB的驱动,再烧写EBOOT.nb0,接着就烧不进去了。

网友A:
我是说S3C6410运行什么程序实现烧写功能?如果处理器什么程序都没有运行,怎么会有USB烧写的功能呀!
所以处理器必须要先运行包含USB固件代码的程序,才会具有烧写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些问题我还是不懂,毕竟刚刚接触ARM,我再自己摸索摸索,了解的深入一点,现在也描述不明白,等我想好了再问版主,谢谢版主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