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DFU 下载失败

楼主(2012-10-07):
STM32, TE, se, TI, ic
从system memory启动后可以在在电脑上认到设备,使用ST的DFU DEMO上位机软件可以下载,但是在校验时出现错误,程序也无法运行。请问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谢谢

楼主:
file:///F:/Documents%20and%20Settings/chenshuai/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22294760/QQ/WinTemp/RichOle/XV0Y[N9_69~B5HTP@ZQ3(QB.jpg

网友A:
看不到图片.
既然设备都认到了, 不应该有太大的问题了.

楼主:
DFU Demo 版本换成V1.0的,貌似可以了

网友B:
不是这个问题吧。是不是你的地址设置不正确。
前段时间刚把DFU搞明白。现在自己很想写一个DFU的上位机下载软件。

楼主:
地址都设置过了啊, file:///F:/Documents%20and%20Settings/chenshuai/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22294760/QQ/WinTemp/RichOle/}PC4[`85`1HXWO)4~KRI223.jpg
目标程序地址这样设置的
我是指换了下位机程序的DFU库

网友C(2013-08-02):
正在遇到这问题,不能识别usb设备,求指导

网友D(2014-02-25):
我的是直接出现这个情况,怎么回事?

网友E(2014-12-02):
楼主··我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了,你当初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F(2018-04-07):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了,你当初怎么解决的啊?

对FLASH重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