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PWM电机调速,是不是就不需要齿轮箱调速了?

楼主(2012-10-07):
请教一个问题 有了PWM电机调速,是不是就不需要齿轮箱调速了?或者说,PWM调速可以替代齿轮箱调速?如果可以,可以节省不少成本,但为什么还有齿轮箱呢?

网友A:
不可以,PWM调速后力量变差。
齿轮箱调速可以获得大力矩

网友B:
同意楼上答案并补充,人类是先掌握变速箱的基础,再掌握PWM调速技术的。

网友C:
各有千秋吧。纯PWM调速为了保证扭矩,最高转速就不能太高。实际转速和扭矩就是一对矛盾

网友D:
这个问题提的很好,哪位有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贴过来共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