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的图像有错乱的问题

楼主(2012-10-07):
基于Cyusb.sys的图像采集设备在PC上能正常工作,但在一些笔记本上采集的图像有错乱的问题。

网友A:
驱动有问题吧

网友B:
他的驱动在多核的处理环境下是会有问题的

网友C:
你怎么知道?

网友D:
Cypress网站上和Cypress Suite USB 3.4.1的ReleaseNotes上都说明了“The cyusb.sys has a performance issue in the multi core environment.”

楼主:
把笔记本由双核双处理线程改为单核单线程,图像串桢的问题就明显改善了

网友E:
改善成啥了?

楼主:
原来几乎每祯图像都有错乱,现在可能几十祯图像才有一次

楼主:
有没有办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F:
和笔记本 的芯片组有关?

网友B:
多核还会造成问题呢,多半是程序本身的问题吧,搞不懂~

楼主:
哦,那先结贴吧,我再看看

楼主:
多谢各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