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指令的特大BUG

楼主(2012-10-07):
我用STM32F103CB的板子做了下实验,发现SSAT指令就是一个普通的移位运算指令,根本没有文档所说的饱和功能。比较坑爹,知道的大侠解释下,怎么回事?
附上测试代码,在MDK上编译,汇编代码,可用C代码调用。

     AREA |.text|, CODE, READONLY
     EXPORT  examfunc
examfunc
  PUSH    {lr}
  ssat r0,#31,r0,lsl #1
  POP      {pc}

   END

289 Bytes, 下载次数: 6

网友A:
我特地用过这条指令, 跟指令所说完全符合, 怎么说是 BUG?
可能楼主理解错误了吧?
手册上说明:
有符号饱和到任何位位置,可选择在饱和前进行移位。
SSAT 可将有符号值饱和到有符号范围内。

楼主:
饱和指令是做信号处理定点运算最基本的指令。

C语言这样调用:
int i = examfunc(0x7F221145);
按道理 i = 0x7fffffff;
但是实际 i = 0xFE44228A;

这个就是普通的移位运算。不是饱和运算,所以错了。
ST的CORTEX-M3怎么会这样,怎么回事?

楼主:
sorry,我笔误

请将 ssat r0,#31,r0,lsl #1

改成 ssat r0,#32,r0,lsl #1

按道理讲,31和32,得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31,结果是0x3FFFFFFF;
32,结果是0x7FFFFFFF;

但是 st 的cortex-m3 饱和指令ssat 没有饱和功能,就是个移位指令,所以无论31还是32,结果是一样的,0xFE44228A。

楼主:
是否阉割版的CORTEX-M3?

网友B:
查这个问题应该不难。
MCU不选择STM32,而是选择CORTEX-M3类型,然后用软件仿真,看看结果是否有所不同。

楼主:
+

抱歉,发多了
软仿真没直接在板子上跑可信,,SSAT指令既然存在,为什么没有应有的功能,这个问题怎么解释?

网友B:
抱歉,发多了
软仿真没直接在板子上跑可信,,SSAT指令既然存在,为什么没有应有的功能,这个问题怎么解释?
引用 楼主:

软仿真跟STM32芯片跑比较,结果是否有所不同?

网友C:
我怎么看不懂啊

楼主:
在MDK(4.0以后版本,非最新版本,)软仿真和硬件跑确实是一样的。

但是ARM为什么要整这么坑爹的一个指令,这不摆明了胡弄人吗?

ARM的问题还是ST的问题?

网友B:
在MDK(4.0以后版本,非最新版本,)软仿真和硬件跑确实是一样的。

但是ARM为什么要整这么坑爹的一个指令,这不摆明了胡弄人吗?

ARM的问题还是ST的问题? ...
引用 楼主:

我觉得,ARM和ST都没有问题。
记得CortexM3不支持饱和运算, CortexM4才支持饱和运算。
后来看了一眼,CortexM3支持SSAT指令。

楼主:
我觉得,ARM和ST都没有问题。
记得CortexM3不支持饱和运算, CortexM3才支持饱和运算。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   :L :Q

你也太无厘头了

楼主:
STM32F103CB就是CortexM3。

而且,如果不支持,怎么能编译通过,还能运行该指令,怎么会有这么蹊跷的事。

有没有个权威的说法?

网友D:
ssat指令的运算没有问题,是你自己没搞明白。

你在指令中给出的饱和位数是32,那么饱和范围就是−232−1 ≤ x ≤ 232−1−1 = 0x80000000 ≤ x ≤ 0x7FFFFFFF = −2147483648 ≤ x ≤  2147483647。

你给的运算参数是0x7F221145,左移一位(你在指令中写的lsl #1)后,这个值变为0xFE44228A,按有符号数来看,这个值是:−0x1BBDD76 = −29089142。可以看出,这个值是在饱和范围内的,当然不会变化。

你即使把饱和位数改成31,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范围变成了 −1073741824 ≤ x ≤ 1073741823)。

楼主:
14楼的,正数都变成负数了,就是溢出了,饱和的意思是,溢出就返回正的最大数,或者负的最小数。

按你的逻辑,永运都不会饱和。饱和指令还有用么?

For signed n-bit saturation using SSAT, this means that:
• if the value to be saturated is less than −2n−1, the result returned is −2n-
• if the value to be saturated is greater than 2n−1−1, the result returned is
• otherwise, the result returned is the same as the value to be saturated.

网友D:
0x7F221145 是正数,但左移一位就变成负数 0xFE44228A 了。这个有啥不明白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楼主理解的有问题啊

可以这样理解,你把移位后的数放到这条指令中,是不是就是这个结果,没有饱和

这个明白之后,其它就好理解了

楼主:
16,17楼的,不明白,我也不能强迫你能明白。

我现在只希望官方辟谣。

网友B:
The SSAT instruction applies the specified shift, then saturates to the signed range -2^sat-1 ≤ x ≤ 2^sat-1 -1

网友B:
SSAT 指令做的操作如19L解释。

ssat r0,#32,r0,lsl #1
上面这条指令,首先 把r0左移1位【lsl是逻辑左移,当然可以正数变负数】,所以0x7F221145变为0xFE44228A ,其它解释看14L【14L已经解释得很清楚】。

LZ 应该在前面的某个地方想偏了。

网友A:
这种简单的指令, 怎么可能有 BUG?
看看楼主的运算

ssat r0,#31,r0,lsl #1
int i = examfunc(0x7F221145);

这里, 首先指令里使用的是 LSL 操作. 0x7F221145 经过 lsl #1 后为 0xFE44228A. 接下来执行 SSAT 运算. 注意 SSAT 将 R0 的值当有符号数处理. 0xFE44228A 也就是 -0x1BBDD76. 其结果当然没有溢出, 所以结果还是这个值.
如果要看到楼主的结果, 应该使用 USAT 指令!

楼主:
+

21楼,如果按你的解释,SSAT指令可以取消了。

直接MOV R0,R0, LSL #1,   你说SSAT指令意义在哪里。

简单的说一下,SSAT指令只有在做信号处理定点运算时比较常用,
开发OS,或者协议栈,或者驱动,永远也不需要这种指令,所以一般做嵌入式开发的对这个指令比较陌生。
都说我理解错了,我也没招。

在ARM9或者更高端的ARM核上试下这个指令,就用我给的例子,看看结果,就真相大白了

网友F:
网上找了张图,可以解LZ之惑吗?

SSAT是有符号数的饱和运算,USAT是无符号数的饱和运算,作为有符号数,变成负数怎么能算溢出呢?

楼主:
ssat r0,#31,r0,lsl #1

这个就是乘2运算,正数变负数了,结果当然不对。

带符号移位指令,也不可能正数移成负数,这个好理解吧。

找个ARM9或者以上的CPU试一下吧,真相大白。

楼主:
我现在郁闷的是,没一个人支持我,

真理永远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D

网友D:
只问楼主一个问题,0x7F221145 左移一位的结果 0xFE44228A,按(补码表示的) 32 位有符号数来看,是不是负数?

如果楼主回答不是负数,那我只有说,你的问题在地球上应该没法解决。

楼主:
只问楼主一个问题,0x7F221145 左移一位的结果 0xFE44228A,按(补码表示的) 32 位有符号数来看,是不是负数?

如果楼主回答不是负数,那我只有说,你的问题在地球上应该没法解决。 ...
引用 网友D:

当然是负数啊,就因为是负数,所以不对啊,如果是正数,我也不用发帖,跟各位讨论了。

网友D:
是负数不就结了,还有什么不明白的?难道你认为 0x7F221145 左移一位的结果不应该是负数?

楼主:
是负数不就结了,还有什么不明白的?难道你认为 0x7F221145 左移一位的结果不应该是负数?
引用 网友D:

这个确实是左移,但是是带饱和左移,不是普通的左移。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网友B:
LZ的想法有其合理性,但是应该用其它变通的方法来实现。

网友F:
LZ 你要的是增强性DSP饱和指令

QADD/QSUB/QDAAA/QDSUB

这个CORTEX-M3没有,你可以试试M4

楼主:
IJK 还是比较理性的,没有将我全盘否定。

感谢各位的回复,冷静下来再想想。

要说CPU出问题,这个确实难以接受,但是事实就是如此。

找个ARM9试下,就行了,不能再拍砖了。

网友D:
arm9没有ssat指令。

楼主:
我的错,ARM9是没有SSAT指令,

ARM11肯定有,一试便知,赶快揭穿我所有的错误。

写再多文字已经没有意义了。

楼主:
谢谢香版,我也知道CORTEX-M3没有QADD/QSUB/QDAAA/QDSUB

但是SSAT是确实有的,结果确实这样,震精了

楼主:
再次做了实验,结果令人吐血,确实是逻辑移位以后的值再做饱和。

我的想法是错误的,各位,多多得罪。

这个指令啃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