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通过仿真可以跑但用自启动就跑飞,为什么

楼主(2012-10-07):
如题,同样的程序我用JTAG仿真就可以正常跑,但是我用自启动把程序下载到RAM中,一但执行程序就跑飞了,我用的是5509A

网友A:
一般是程序的起始地址写的不对
还有,先确认一下你的硬件有没有问题

楼主:
我的程序编译时_Cinit 是0x300(字节地址),所以我在0x61里填写的地址也是0x300,硬件如果有问题的话用JTAG仿真能运行吗?还有就是我仿真用的程序是不是可以拿来用hex55.exe制作bin文件啊?

网友B:
看一眼复位电路问题,插上仿真器,有复位电路的

网友:
不怎么明白呢,和你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