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WIN7下stm32的ISP下载软件大家都用什么软件啊?

楼主(2012-10-07):
如题目,之前用的XP+STMISP,可换个系统后这个软件报错了

网友A:
还没有正式转向 win7 系统做开发呢.
因为不断看到有传言 Win7 下, 开发系统有问题.
工作, 还是用稳定的系统, 不去赶时髦

网友B:
还是用XP吧,win7好多开发软件都有问题

网友C:
这个应该是不兼容吧

网友D:
之前用win7碰到了好多问题,后来还是改XP了

网友E:
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一直没解决

网友F:
用MCUISP WIN7完美运行

网友G(2012-11-16):
这个必须辟谣下,哈哈!
WIN7下STM32官方提供的开发工具完全兼容。
PS,国内高手制作的ISP尚未测试。。。。
本人原先也为WIN7兼容问题所担心,实际使用后并无兼容问题。
本人所使用系统是WIN7 64位旗舰版(本本),
此本已使用一年多,目前所使用软件分别为:
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Protel 99SE、
Flash Loder Demo、JLINK V8、ST-LINK\V2、
Keil uVision4(MDK V4.54)、IAR for ARM、IAR for STM8、
串口助手、VS2010等。
除99SE不能添加库之外,其他软件均无兼容问题。

网友H:
Keil uVision4(MDK V4.54)、
我这边使用的 WIN7 上面**不了

网友I:
现在都又人用win8做开发了

网友J:
搜索htpe7.exe。国外的一个收费的win7超级终端。但有30天免费试用,你懂的。ymodem很好用。

网友C:
感觉还是用XP出的问题比较少

网友D:
在win7下开发会经常遇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