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简单电路,拿示波器的地端接到电路的负端,瞬间冒烟

楼主(2012-10-07):
很奇怪的,就是一个简单的从20V工频交流电,经过整流后,再经LC滤波,不带载,我拿示波器的“地端”接到该电路的“负端”,瞬间电路冒烟,四个管子全烧坏了,我搞不懂是哪里短路了?难道是我示波器的“地端”没有跟电路工地吗?求解!

示波器隔离供电+1

网友A:
估计是给示波器供电的电源没有隔离

网友B:
示波器接地了!

楼主:
2# Siderlee 为什么啊?示波器也用的是市电,该电路也用的市电,220V经变压器变28V。示波器与电路的地应该是一样的才对啊,怎么会短路冒烟呢?

楼主:
3# Lgz2006 为什么啊?示波器也用的是市电,该电路也用的市电,220V经变压器变28V。示波器与电路的地应该是一样的才对啊,怎么会短路冒烟呢?

楼主:
那怎样做,才不会短路呢?求解!

楼主:
示波器的黑色夹子是和大地连接的,用示波器连电源输出就相当于把输出端的一端接地了,所以会短路。那怎么解决?不接示波器的地线,直接接“正端”就行了?不敢试,小弟怕怕,赔不起

网友C:
短路就烧掉了。

网友D:
示波器用隔离变压器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E:
你的28V电源是否和220V原边隔离?如果没有隔离肯定冒烟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F:
工频电源有一个隔离就行了

网友G:
2个办法
1:示波器用隔离变压器供电
2:检查你的变压器,隔离了应该不会冒烟的,

网友H:
实验室的示波器插头全部被阉割过的飘过。。。

网友I:
一定要阉割;P

网友J:
不会是自耦变压器吧,如果非自耦变压器,不应该出现这种问题的

网友K:
示波器的地干掉就可以了!

网友L:
开关电源测试纹波电压时,示波器的表笔负端是和示波器的外壳连通的,而示波器的外壳是和交流电的FG端子接在一起的。若不把示波器的交流电源的FG端子去掉,则通过示波器的表笔负端和FG端子直接接在了一起,烧坏电路就不难理解了。

网友M(2012-11-26):
示波器用的插头是三个脚的吗?有接地这种插头吗?如果有的话,去掉接大地这个脚,或者用两个脚的,或者如大家所说的使用变压器给示波器供电。

网友N(2018-09-11):
各位大神,为什么我的简单整流电流是隔离变压器供电的也烧了,示波器是市电、接地,这样也烧?

网友N:
各位大神,为什么我的简单整流电流是隔离变压器供电的也烧了,示波器是市电、接地,这样也烧?@wrq421225  @jjjyufan

网友O:
二极管有没有焊错啊,有没有击穿

网友P:
示波器三角插头的地不要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