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图标启动程序不能进入程序界面

楼主(2012-10-07):
PSOCprogramer 安装了好几个版本,无论哪个版本装好后点击图标启动程序不能进入程序界面

网友A:
出现神马提示

网友B:
如果使用的是12M的话,建议将频率设置为 系统时钟/4096,约等于3K,一般蜂鸣器都是使用2K或3K这两个频率。

楼主:
我电脑上装了360安全套包括360杀毒

网友C:
装软件的时候把它关掉

楼主:
是关掉的,我在任务管理器里面找找试着把关于360的一切进程都关掉

网友D:
对,再装下看!

网友E:
建议安装最新版本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大家,我再看看

楼主:
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