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欢迎交流:脉冲功率系统——激励等离子体用

楼主(2012-10-07):
由于大气压等离子体在环境科学、医学等领域具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如何在大气压环境下产生稳定的、均匀的、大面积的、高密度的等离子体,近5年来已经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和前沿问题。其中,激励大气压等离子体的高压脉冲系统是关键问题之一。以介质阻挡放电等离子体为例,其激励电源的参数需要具有以下几个关键指标:
1.脉冲电压幅度需要达到20-30kV,峰值电流0.5-2A;
2.脉冲上升/下降时间必须小于100ns,通常建议40-100ns;
3.脉冲持续时间约1us;
4.脉冲重复率为10Hz-20kHz可调。
需要产生上述参数的脉冲电压信号,材料(特别是磁性材料)是关键,新式的电路结构也很关键。由于目前在该方向可参考的资料非常有限,希望大家能一起来讨论相关问题。比如:
1.国际上那些公司的理想矩磁材料可以在国内购买到(禁运问题),美磁公司的矩磁材料是否能满足要求?
2.对于脉冲上升时间在40-100ns的系统,在其磁压缩系统中(如磁复位和磁饱和的时间控制上),在实际实施中是否可以有较好的控制方案?
3.为达到理想的应用效果,使用什么样的绝缘材料作为信号传输导线的绝缘皮肤?
4.高压电容应该采用什么材料和结构(尽量减小寄生电感和等效串联阻抗),国际上有哪些公司生产这类电容?
...
欢迎大家一起讨论,谢谢!

网友A:
楼主说的是不是跟hid灯用的触发器一个类别的或者说作用的东西。。。。?

楼主:
从能量转换的角度可以这样理解。但是HID触发波形的脉冲上升时间与ns或亚ns级相比还是非常大的。

网友A:
从能量转换的角度可以这样理解。但是HID触发波形的脉冲上升时间与ns或亚ns级相比还是非常大的。
引用 楼主:

是  hid的触发是靠的谐振。。。。而且是在特殊的气体环境下,不是空气

楼主:
是的,HID是电弧(arc)放电,所产生的等离子体为热等离子体(或称平衡等离子体),并且需要封闭环境;大气压等离子体,必须是开放环境下,通常所产生的等离子体为非热等离子体(或称非平衡等离子体)。

楼主:
另外,高压脉冲电源的传统磁压缩系统也和HID的驱动一样,采用谐振原理工作。只不过磁压缩系统仅仅工作在一个脉冲周期内,并且其磁性材料为矩磁材料,其磁通密度B会在谐振脉冲峰值到达前快速饱和。

网友B:
原来还可以这样做,明白了。

网友C(2012-11-14):
这样的脉冲,还是用PFN网络(脉冲形成网络)。

网友D:
大气压非平衡等离子体产生及其放电机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