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通讯时怎么会死机

楼主(2012-10-07):
用232进行通信;当外接串口的电压稳定时,通讯正常;当串口电压波动(如电脑串口断电)时,单片机就容易死机,请问这种情况该怎么去解决?

网友A:
用的啥芯片通信?

楼主:
MAX202E,电容是0.1UF的

网友B:
程序问题 多考虑一下通信出错的情况 针对性处理

网友C:
响应哪些指令
并做什么处理,可能误判指令了,然后等待什么数据.

网友D:
如果只发生在电压波动时,
也可能是硬件发生死锁了

网友E:
加上看门狗吧,只有这样。其它的基本上没法,除非电路重新布,减小干扰,再加上隔离应该好些。

网友F:
给串口加级隔离吧

楼主:
本人认为程序问题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只要不触动电脑电源,接发数据都很正常。一旦电源有变化,如关掉显示器电源,就会马上死机,而且这时串口上有很大的静电;把串口线改为屏蔽线,效果要好很多,但偶尔还是会有死机,应该属于干扰。

网友A:
在 串口两根线和 地线之间 并两个 6.8V左右的TVS 二极管

网友G:
"串口上有很大的静电" ???

网友H:
这么脆弱,EMC没解决好吧

网友I:
串口隔离办法
单片面的TTL里加光藕,再接上232电平转换器上,如果还不知道,来信号

网友J:
没这么脆弱,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软件的BUG所

网友D:
串口在收到非法数据时内部的对应出错标志会被置1,此时暂停接收新数据,需要用软件进行查询和清零,DATASHEET里有详细说明。

网友K:
正确的串口接收中断处理函数
rx_handler(void)
{
    int b;
    if (OERR || FERR){
        SPEN=0;
        CREN = 0;
        b = RCREG;
        CREN = 1;
        SPEN=1;
    }
    else if (RCIF){
        get_data();
    }
}

网友L:
把你的串口程序注释掉,再试验,如果还死机就代表硬件有问题,如果不死机就代表你的串口程序有问题。

网友M:
98%的可能是软件有问题
完善的做法是:当出现错误通讯数据的时候,程序要能退出该通讯处理,并照常处理其他数据,当新的通讯数据再次到来的时候要能正确响应。

LZ目前情况应该是程序不能处理掉错误的通讯数据导致等待而不能动弹.

网友N:
就算是硬件问题软件应该也可以解
通讯的协议里面
1,是否有严谨的TIME OUT 机制?
2,是否有严谨的校验机制?
3,发送数据异常时怎么处理?
4,接收数据异常怎么处理?
处理好这些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16F877死在串口接收那里,后来接受中断部分改成这样就好了
if(RCIE && RCIF)    // 串口中断
{
     if (OERR || FERR)
    {
         SPEN=0;
         CREN = 0;
         rxdbuf = RCREG;
         rxdbuf = RCREG;
         CREN = 1;
         SPEN=1;
     }
     else
    {
         rxdbuf = RCREG;  //读取串口接收数据
         usart_flag = 1; //串口中断标志
     }
}

网友O:
同意软件问题的说法,你没有在终端里面加入楼上所述的相关处理,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网友O:
通信只要硬件通路不短不断,就应该可以恢复正常的状态。难道你家里面的modem遇到闪电就要死机必须重启么?

楼主:
知道了,多谢大家啦

楼主:
结贴了,前十位每人十分吧

网友P:
主要考虑干扰问题    个人认为应该是干扰造成的    你仔细琢磨一下外围电路   看有没有产生强磁干扰的电路或元件   仔细查一查   希望能够帮到你   谢谢

网友Q:
先区分开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感觉上8层是软件。

网友R:
使用看门狗,程序跑飞自动复位

网友S:
程序里要有 容错机制

网友T:
程序问题,得重新写。

网友U:
找供应商的技术支持呗!

网友V:
看看当时收到了啥数据,多做些错误处理

网友W:
可能不是软件死了,而是串口死了。
硬件串口模块对错误进行处理,有可能发生溢出或者是奇偶校验错误,当有溢出错误的时候,必须要重新启动串口才能接收新的数据。
所以软件要实时检测溢出及奇偶错误标志位,一旦有错误发生,就应该重新启动串口。

网友:
中断程序问题

网友X:
是不是其他中断产生了,设置中断优先级了

网友Y:
建议选用Sp232试试,max232经常出问题呢

网友Z:
既然电压会有波动,干嘛不做个稳压呢,从根源上就解决了问题

网友Z:
楼上正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