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7):
在学习用68013的slavefifo模式实现FPGA与PC的USB口通信,用的红色飓风的板子,现在利用板子自带光盘上的程序来修改学习,固件和驱动什么的都是直接用,现在就处在改FPGA控制程序的状态机的起步阶段。
      想问一下想尽量靠近480M的速率的话,用异步模式可以达到吗?IFCLK的时钟与FPGA上的VerilogHDL程序的时钟是什么关系?IFCLK的最高时钟好像是48M,FPGA的控制程序时钟可以高过48吗?另外异步改同步的话,固件程序除了将IFCONFIG配成异步模式之外还需要改吗?
     刚刚开始学习,很弱,希望大家教教我哈,谢谢了!

网友A:
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B:
LZ用的开发板? 能共享下开发资料吗? 我正想用这个片子和FPGA开发USB 接口。。。

网友C:
480Mb/s的速度是不可能达到的,这只是个理论上的速度。换算成字节的话,是60MB/s,实际上能达到40MB/s,已经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