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德州仪器数字光处理(DLPs)的下一代应用

楼主(2012-10-07):
大家熟悉吗?

网友A:
TI基于数字光处理器(DLP)技术进行研发已有25年之久,已经将大尺寸屏幕电影技术转到数字时代,现在正在尝试向智能手机、摄像机和平板电脑等微型项目投入研发。

网友B:
德州仪器公司发言人表示,明年的这个时候,DLP技术将井喷式驱动大尺寸触摸屏市场。

网友C:
DLPs是基于一个微米级的小镜子上面某个像素在目标对象和镜子间进行偏转光线,每秒频率达到10000次。

网友D:
对,该技术在应用如3D电视等项目中会寻求尽可能宽的投射阵列,通常应用在计量学,光谱学,医疗诊断,工业检测和其他一些应用。

网友E:
其实现在德州仪器的下一个目标将其应用在大尺寸触摸屏上。

网友F:
  当问及基于激光扫描的微型投影仪,德州仪器表示,应经开发出MEMS激光扫描打印应用。该公司坚信DLP将前景大好。

楼主:
有图示吗?

楼主:
多谢几位啦

楼主:
可惜没有分数,下次补回来,呵呵

网友G:
不错 看看以前的帖子 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H:
不错  学习到了  新东西

网友I:
这一块还真没有涉及到   呵呵   我先找找资料   补充一下知识点

网友I:
在网上找了一些资料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DLPDLP是“Digital Light Procession”的缩写,即为数字光处理,也就是说这种技术要先把影像信号经过数字处理,然后再把光投影出来。它是基于TI(美国德州仪器)公司开发的数字微镜元件——DMD(Digital Micromirror Device)来完成可视数字信息显示的技术。说得具体点,就是DLP投影技术应用了数字微镜晶片(DMD)来作为主要关键处理元件以实现数字光学处理过程 。

网友I:
DLP是“Digital Light Procession”的缩写,即为数字光处理,也就是说这种技术要先把影像信号经过数字处理,然后再把光投影出来。它是基于TI(美国德州仪器)公司开发的数字微镜元件——DMD(Digital Micromirror Device)来完成可视数字信息显示的技术。说得具体点,就是DLP投影技术应用了数字微镜晶片(DMD)来作为主要关键处理元件以实现数字光学处理过程。其原理是将通过UHP灯泡发射出的冷光源通过冷凝透镜,通过Rod将光均匀化,经过处理后的光通过一个色轮(Color Wheel),将光分成RGB三色(或者RGBW等更多色),再将色彩由透镜投射在DMD芯片上,最后反射经过投影镜头在投影屏幕上成像。

网友I:
成像原理
  光源通过色轮后折射在DMD芯片上,DMD芯片在接受到控制板的控制信号后将光线发射到投影屏幕上。DMD芯片外观看起来只是一小片镜子,被封装在金属与玻璃组成的密闭空间内,事实上,这面镜子是由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个微镜所组成的。以XGA解析度的DMD芯片为例,在宽1cm,长1.4cm的面积里有1024×768=786432个微镜单元,每一个微镜代表一个像素,图像就由这些像素所构成。由于像素与芯片本身都相当微小,因此业界也称这些采用微型显示装置的产品为微显示器。

网友I:
起源
  1991年,30万像素的液晶投影机已经被推出了,1996年液晶投影已经迅速发展到VGA甚至SVGA数据投影和家庭影院投影的阶段了,但是因为技术瓶颈,亮度与对比度都很难突破。在这样的背景下,DLP投影技术走上历史的舞台顺理成章。
  DLP的技术核心是DMD芯片,是由美国Larry Hornback博士于1977年发明的。最开始,主要是为了开发印刷技术的成像机制,先以模拟技术开发微型机械控制,1981年才改用数字式的控制技术,正式命名为Digital Micro-mirror Devices,并开始分成印刷技术与数字成像两个方向来研发。到了1991年德州仪器决定将数字成像的开发独立成一个事业部,并于1996年开发出第一个数字图像产品,1997年正式终止印刷技术的研发,全力进行数字图像的研发。

网友I:
DLP的工作过程
  DMD器件是DLP的基础,一个DMD可被简单描述成为一个半导体光开关,50~130万个微镜片聚集在CMOS硅基片上。一片微镜片表示一个象素,变换速率为1000次/秒,或更快。每一镜片的尺寸为14μm×14μm(或16μm×16μm),为便于调节其方向与角度,在其下方均设有类似铰链作用的转动装置。微镜片的转动受控于来自CMOS RAM的数字驱动信号。当数字信号被写入SRAM时,静电会激活地址电极、镜片和轭板(YOKE)以促使铰链装置转动。一旦接收到相应信号,镜片倾斜10°,从而使入射光的反射方向改变。处于投影状态的微镜片被示为“开”,并随来自SRAM的数字信号而倾斜+12°;如显微镜片处于非投影状态,则被示为“关”,并倾斜-12°。与此同时,“开”状态下被反射出去的入射光通过投影透镜将影像投影到屏幕上;而“关”状态下反射在微镜片上的入射光被光吸收器吸收。简而言之,DMD的工作原理就是借助微镜装置反射需要的光,同时通过光吸收器吸收不需要的光来实现影像的投影,而其光照方向则是借助静电作用,通过控制微镜片角度来实现的。
  通过对每一个镜片下的存储单元以二进制平面信号进行寻址,DMD阵列上的每个镜片以静电方式倾斜为开或关状态。决定每个镜片倾斜在哪个方向上为多长时间的技术被称为脉冲宽度调制(PWM)。镜片可以在一秒内开关1000多次,在这一点上,DLP成为一个简单的光学系统。通过聚光透镜以及颜色滤波系统后,来自投影灯的光线被直接照射在DMD上。当镜片在开的位置上时,它们通过投影透镜将光反射到屏幕上形成一个数字的方形像素投影图像。当 DMD 座板、投影灯、色轮和投影镜头协同工作时,这些翻动的镜面就能够一同将图像反射到演示墙面、电影屏幕或电视机屏幕上。

网友I:
http://baike.soso.com/v7532267.htm   这是链接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看一看   呵呵   希望可以扩充一下知识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