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V锂电池 负载50欧姆 怎样能让功率达到2W

楼主:
平时看到手机电池的电压很低,但功率却能达到很高,请问这是怎样实现的?或者有没有类似的IC,如果用分立元件又该怎样实现,麻烦知道的大侠请解释下

网友A(2012-10-07):
1,手机中有电压调整器;2,PA的输出阻抗远小于50欧姆,上面产生大的功率被匹配电路转移当天线50欧姆阻抗上,当然天线完全不是电阻。

网友B:
1,手机中有电压调整器;2,PA的输出阻抗远小于50欧姆,上面产生大的功率被匹配电路转移当天线50欧姆阻抗上,当然天线完全不是电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PA的负载阻抗远小于50欧姆”。PA的输出和天线间有个阻抗匹配网络。

另外,在一定的射频段内,天线(含其环境)就是个“复电阻”。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明白了

网友C:
那是不是说只要采用低输出阻抗的PA,就能在供电功率足够,但供电电压很低的情况下输出很大功率。
通过选用阻抗足够低的PA,输出功率就跟电压无关了?

网友D:
你可以理解成功率仍然按照U^2/R来计算
只不过PA的输出和天线之间阻抗匹配网络把50欧姆负载等效成了1个小电阻负载,使得功率值能够达到2W

网友E:
根本就不是匹配网络的作用,不信的话你接一个class-A的功放看看。
手机能产生2W的功率是因为GSM的PA是class-c. 5V只是DC供电电压,实际输出的AC电压远远高于5V.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这个就是组抗匹配的作用。。。

class-c的电压输出是有极限的,如果没有组抗匹配,很多功率都达不到